[综合] 手机电池电量不能数字化显示

楼主(2021-04-14):
有的手机电池电量不能数字化显示?
我才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遇到过。心里面非常膈应

网友:
苹果手机,设置、电池、开启“电池百分比”。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的,设置电池开启数字显示即可

网友:
可以自己设置的。

网友A:
iOS的开启方法已经有老哥说过了,安卓的话每个品牌都不一样的,在电池或状态栏设置里找找看。。。这个是一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的开启方法已经有老哥说过了,安卓的话每个品牌都不一样的,在电池或状态栏设置里找找看。。。这个是一 ...

请问您是一加什么型号?我也想买一个一加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