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浦和美甲足部打磨机UP203C主机+UG12手柄拆解(UPOWER USW-334)

楼主(2021-04-14):
日产浦和美甲足部打磨机UP200系列,1000元买的二手,上家说买来7年通电不会超过1小时,当然这话有水分,不过看过图片和视频还是买了,可笑的是,本人是个工具控,白光的951、2200、936,大有的电池版电锤、角磨机、手枪钻、曲线锯、切割机、车载气泵,松下的7410,各类工具都有,就是有时候改个什么做个什么,切割打磨非常吃力,角磨机和砂纸机太大不方便不好控制,一次在抖音上看维修佬戴师傅的一个维修本多超声波切割刀的视频,感觉这东西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网上有一个全新非商家的售价2900,我嫌贵,买了个二手的1800,哎,旧得不行,一番退货后买了新的本多USW-334,2900元,这里就不拆了,具体看做工去抖音上查看,一句话,切割非常省力,金属不行伤刀片,刀片钝了可以磨,切割塑料会发热融化,切割木材会发热甚至燃烧,切割的工具有了,就差个打磨机,再闲鱼上狂搜了今天,发现这个叫浦和的牌子很不错,就是价格高,忽然有一天搜到这个UP200,也没多查资料,前几天到手一看,夹头不是常用3mm的,2mm多一点,具体多少等买个游标卡尺测量一下,在网上一顿狂搜,丢人啊,这个是美甲足部打磨用的,哎,我只能拿来当做小电磨用了,主机型号UP203C,手柄型号UG12,还有个手柄座子没有了,换打磨头很方便,拧手柄这里的R、S就行,电机是有刷的,原机附送的碳刷也没有了,看磨损倒是不大,功耗23VA,输出是整流滤波后靠一个场效应的管子来调节输出电压,后面板是个角金属片,变压器及调节管靠他散热,不太好拆就没拆下看了,整体还是较新的,内部也干净,转速3000-20000,无级调速,拨到最低不会转,但是用手转感觉还是有电压输出的,只是太低不足以转起来,运转中抖动非常小,可以在上面放个螺丝不会掉下来,运行中松动夹头或者堵转继电器会动作,自动断开输出,并亮黄灯,要重新开机才可以消除,电路板上没有芯片,但是看用料还是很不错的,日化电容,欧姆龙继电器,那些个电阻看着就舒服,其实日本的工具类电路板结构都是简单粗暴的,这样的设计有个好处就是故障率会降低。虽说是23VA,但是变压器很大,有国产150W的那么大,手柄线是可以单独更换的,是插上去的,原电源线插头是欧标的,被上家剪断接了个插头,

先看本多USW-334的图片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手的?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电磨

二手搞来的,就主机加手柄及一个头子1000元,成色还不错,就是夹头柄径不是常见的3mm,估计是2mm多一点,具体多少等买的游标卡尺测量,淘宝原价4000,但是好像也没人买

网友B:
这个真贵,让我这薅羊毛来的5元小电磨情以何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贵,让我这薅羊毛来的5元小电磨情以何堪

好像浦和都有点贵,据说高速轴承很关键,同心度也是重要参数,二手的便宜很多的

网友C(2021-06-06):
直径应该是2.35和牙机同径,网上刀头磨头非常多,此手柄同心度应不错,噪音小,好东西

楼主(2021-07-28):
引用 网友C:
直径应该是2.35和牙机同径,网上刀头磨头非常多,此手柄同心度应不错,噪音小,好东西 ...

柄径就是2.35的,后来买卡尺测了,同心度很好,卖家视频就是开到最高速,上面可以立一个自攻螺丝,噪音也不小,但是力量很小

网友D(2024-03-11):
这东西技术和成本在手柄,主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2024-04-14):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技术和成本在手柄,主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是的,轴承和电机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