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空调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21-04-14):
单位有一个旧空调,想把它拆开看看。
不知道操作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记得路过收废品的,把电话号码记上

网友:
戴手套,散热片容易划伤手

网友:
注意不要被电了

网友:
各种注意事项,说起来够写书的。要不先找本看一下。

网友:
记得先断电,外机很重会砸到脚,放冷媒的时候小心冻伤。

网友:
注意找人望好风。。。

网友:
拆的时候注意不要被人看见

网友:
拆了还要用的话,R22最好拆了,收氟拆管就可了

网友:
手机准备好,紧急呼叫设置成触屏就直拨120,省的到时候腾不出完整的手来摁,先买份保险,受益人写上我就行了

网友A:
r22的断电就行,r32的要小心,有爆炸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2的断电就行,r32的要小心,有爆炸风险

空调移机收氟
1.开机
2.穿手套,接低压表,穿手套放管氟,关阀
3.关高压阀,压力接近0关低压阀(30秒到60劧左右就一接近0),断电。
4.拆表拆管。
5.安装后抽真空20分钟,等30分钟检漏,小放气1压左右,拆表,放全气,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