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松下EZ7410,7411电池,Hue一代彩灯

楼主(2021-04-14):
换电池的过程没什么就没图片了,这个电池不知的电池牛还是螺丝刀设计的好,电量耐用得很,就是贵,新电池要280,内部就是一节三洋的18650,还有一个一代的飞利浦Hue彩灯坏了,拆给大家看看,塑料外壳下面有个很厚的铝圈,用来给三色灯珠散热,三色也不是通常的RGB,然后灯罩混色后形成彩灯,Hue系列的等很贵的,据说三代的加了个混色板,色彩效果更好,

网友A:
哪有什么9411的事

网友B:
电池主板做工错的

网友C:
松下用飞利浦倒装芯片灯珠不错,而飞利浦灯具往往是金线封装日亚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用飞利浦倒装芯片灯珠不错,而飞利浦灯具往往是金线封装日亚灯珠。

你说的这些我不懂,飞利浦的hue系列智能灯搭配他的附件等家用还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某些原因,软件的应用有限制,相对体验感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9411的事

电池的外壳战斗成色,我就没照了,就是松下7410、7411电动螺丝刀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主板做工错的

芯片可能是有什么程序这类的,不是他的电池充电器是不识别的,这个的充电器做工也是很好的,充电非常快,毕竟是工具类设备

网友D(2022-09-04):
请教一下,换好电芯,原冲过不了,如何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换好电芯,原冲过不了,如何处理

是不是原来的感温电阻坏了,电池又没有芯片的!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换好电芯,原冲过不了,如何处理

好像是换的过程中不能断电,否则电路板就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原来的感温电阻坏了,电池又没有芯片的!

充电电路有芯片,厂家为了让产品有特点寿命期,不支持更换电池的,有些电动工具电池板还要和主机通信,符合厂家协议的才可以使用

楼主:
东西也不便宜,一分钱一分货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换好电芯,原冲过不了,如何处理

是7411的电池吗?我自己都改成可拆卸的了,电芯可以随时更换,一样上原冲,如果是其它的电池就不知道了,一般笔记本的会锁,特别高级的充电工具的会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7411的电池吗?我自己都改成可拆卸的了,电芯可以随时更换,一样上原冲,如果是其它的电池就不知道了, ...

换来两块,都上不了原冲,还有四个,有空不断电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