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M18多次打黑,电量显示两格,这个没有翻车吧

楼主(2021-04-14):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没有翻车吧。电量显示两格。电压18.2V。拆每组电压,只有一组是3.5。其余全部3.6。60多米。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是更老款得版本了。

网友:
  网上定制一个 十块电池 也没有多少钱 ……

网友:
带载测试才准 一般这种不均衡是电芯不良了

网友A:
我有二块,有人收吗

楼主:
听楼上几位这么一说。感觉翻车了啊。新版本什么样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楼上几位这么一说。感觉翻车了啊。新版本什么样子啊

新版本电池端子到电路板不是电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电池端子到电路板不是电线连接

热敏电阻不是扒在边上,电池是放在护套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二块,有人收吗

多少钱。我这个测电压发现不对。看大家测电压图片。都是两边。二我这个是14脚

网友:
闲鱼上的东西大部分都有相应的一干人控制,热门打黑翻车率超过70%.

网友(2023-03-30):
引用 楼主:
听楼上几位这么一说。感觉翻车了啊。新版本什么样子啊

3.0a电池能干嘛?送人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