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h桥mos代换KIA20N50H和G20N50C差别很大吗?

楼主(2021-04-14):
没有经验,觉得都是20n50,装上不能工作,拆下对比,差异很大!求指点 对mos管了解不深刻。

捡破烂来的2000w逆变器,12v输入的,看外观很新,捡回来练技术,开机报警,基本电路应该没有大的问题,低压保险丝没有烧。
拆机检查,输出H桥有一个管子明显烧毁,拆之,细查,8个KIA20N5H烧毁4个,全部拆下,再次上电,电源启动成功,高压端有300v直流,那就差交流变换了,
一般的斩波应该4个管子就够了,这个机器有8个管子,难道是2并?手头刚好有4个好的,隔一出一的装上,觉得应该有输出,可是没有,这个应该是修正弦波吧?
买几个换吧!不就是20n50吗!
买了8个便宜的G20N50C,不能工作。求指点

楼主:
这个是7500b,应该是50hz斩波的

4个变压器,能足2000w吗?我觉得1000靠谱

8个斩波管子分两组,一组有电阻,一组没有,现在我把4个装在同一边,加负载,初级电流有变化,但是输出电压很低

网友A:
应该没多大的区别,可能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没找到吧

网友B:
烧管大部分驱动板也挂了。

网友C:
基本的电路总要画一下吧?我这里有个电路可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多大的区别,可能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没找到吧

我仔细在找找!有个示波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管大部分驱动板也挂了。

果然是这样!一个管子的驱动电阻30Ω已经开路,顺带的7500b的8脚已经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的电路总要画一下吧?我这里有个电路可供你参考!!!

谢谢!这种都差不多吧,不过我的是7500b驱动的,而且前面都好了,就剩斩波了,就没有找图了!谢谢你的图。
我这个斩波是8个管的桥,也不是两并联,一组的4个是直出,一组有漏极电阻,很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