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蓝天X170kmg装机。拆为了装。

楼主(2021-04-14):
以前发帖的神舟z8显卡坏了,换了核心玩3个月,又坏了,别人都不带修的。然后没法只能买新电脑了,修机器时候发现,显卡和处理器都焊接在主板上,不好拆卸替换,所以就想着买个处理器和显卡可拆卸的机器,看来看去,还是接着用蓝天,以前的神舟z8也是蓝天的p650sg。现在机器是买了,结果11代处理器没卖,就把空机放家里一周,然后处理器到了,i9 11900k买不到,抢购被耍猴。就买i7 11700k了。装好发现海康威视c2000pro,一发热就不识别了,海康威视真差劲,反复好几次,一热就掉,买来时候已经超过了7天,退货也没法退了。现在还在换货。目前用西数sn750装系统,三星pm9a1玩游戏。海康本来干粗活专门下载的也干不了。机器很大,一般17.3寸电脑包装不下,得买18寸的包。三星的固态是pcie4得,装在这个电脑pcie4口上,就是那个速度,无解,原因不明最新的机器,3个peci3的m2接口,1个pcie4得m2接口.外面的接口有两个usb3.2的gen2,2个typec也是3.2的。两个雷电4,一个usb3.2gen2×2得typec。两个电源口,两个mini dp口,等等等等,机器带低音炮。声音嘛,不用音效软件增益,高音开最大不破音,用得40%音量样子才出不会破音。bios锁了核显,好像后面可能会用蓝天自用的控制中心解锁核显。机器用电源是280w*2,必须并联才能用,不然一块电源用得话……只会带着电池,电池不充电,用低性能模式跑。不会像上一代产品x170smg那样直接不开机。

网友:
MXM显卡,可换CPU,

网友:
习武之人啊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还好我对游戏没啥兴趣,也不玩3维画图了

网友A:
笔记本用什么超频版 的CPU呀,散热是硬伤,肯定比不过台式机,哎,楼主对移动性和性能之间找平衡,难呀。

网友:
3080显卡?售价2W??

网友:
原来是游戏笔记本电脑。其实现在的手机完全可以设计成四大模块装机结构,电池主板屏幕外壳,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便宜的液晶屏和高端曲面屏,不同手机主板配置等,我更希望手机主板配置要好,屏幕选普通液晶价格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用什么超频版 的CPU呀,散热是硬伤,肯定比不过台式机,哎,楼主对移动性和性能之间找平衡,难呀。 ...

还好啊,单个处理器功率拉到200W没问题的

网友(2021-08-22):
习武之人也不会天天背。蓝天机器万年塑料模具。我担心哪天热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