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饭煲JYF-40FS18通电不亮修理

楼主(2021-04-14):
家里九阳电饭煲JYF-40FS18通电没任何反应,拆开顺电源插座逆流而上检测,发现是电源板无输出,大多是JYBL-02电源管理模块坏掉。
身边没有备货,既然拆开了,也不想等买来元件再修,能搞定就好:

铭牌:

原理图:

挑起D8正极,外挂一12V开关电源,由此输入:

搞定。

楼主:
好像发错版面了  麻烦版主

网友A:
据说可以用VIPer22A直接代换,viper22a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用VIPer22A直接代换,viper22a很便宜

都不贵,不想等

网友:
简单粗暴,好~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JYBL-02 8个脚具体定义?我看第6脚是无输出的,为何你的电路图里 5 6 7 8 脚全部连在一根线上?

还有就是你是从那个二极管(D8)的正极是引了一根线出来作12V的正极供电吗?然后接到NC1的第8脚上?

网友:
手头上还是要有一些电源板才行

网友:
电源芯片坏了?换一个好点,不用改动原电路。

网友:
同款电饭煲,用了四年多还不错,顶盖的温度感应线断了两次自己修了两次,最近的一次把线换成耐高温硅胶线

网友B:
你好,看了你之前老站发的关于GP88的帖子,想问下铁路版的不拆那个信令板有什么影响吗,不拆的话那两个司机车站的按键不能自定义还是怎么着啊,我现在带着可以正常写频的,但是不知道那两个按键功能是不是正常,谢谢,这里是BI4PM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了你之前老站发的关于GP88的帖子,想问下铁路版的不拆那个信令板有什么影响吗,不拆的话那两个司机 ...

铁路版,信令板 ,哇塞,我居然从来没听过这些名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路版,信令板 ,哇塞,我居然从来没听过这些名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了你之前老站发的关于GP88的帖子,想问下铁路版的不拆那个信令板有什么影响吗,不拆的话那两个司机 ...

个人用不到那键,直接拆除外加的板子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用不到那键,直接拆除外加的板子即可!

非常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