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这种电磁炉板

楼主(2021-04-14):
电磁炉换了个保险管,发现图中这么粗的铜线,在上面只绕了两圈,下面的铜线密密麻麻的绕着了,根本没有连接在电路板上,请问原来的设计是这样的吗?

楼主:
就是这个家伙

网友A:
看看反面焊点在线路板上吗?

网友:
你确定看清楚了吗???

网友:
 只是你感觉到“根本没有连接在电路板上”。

网友B:
晕,这不就是个电感嘛,有两个脚连在电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反面焊点在线路板上吗?

是的,可是接在板上 的铜线只绕了两圈。另外一条铜线估计是头尾相接,没有连接板子

网友:
楼主确定你看到的东西是你所描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这不就是个电感嘛,有两个脚连在电路板上的

是啊,我就是不太懂

网友:
电感有两个脚连电路板很正常

网友:
但凡是有2颗花生米也不会醉成这样

网友:
建议拆出来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不太懂

楼主确定这个电感有两根线所以推断应该有四个脚吗?要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这个电感有两根线所以推断应该有四个脚吗?要不拆开看看? ...

简单点的说,这上面有a和b两根铜线,铜线a在磁体上绕了很多圈,然后头尾相接,铜线b在a上面只绕了两圈,然后两个头都接在电路板上,我以前没有见过这种电路,就感觉很奇怪,不知道是电路,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是说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点的说,这上面有a和b两根铜线,铜线a在磁体上绕了很多圈,然后头尾相接,铜线b在a上面只绕了两圈, ...

滤波电感,阻流圈吧。

网友D:
见的多了,还没见过楼主说的里边细线绕了好多圈的,见过的都是一根粗线,两个头,焊在电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的多了,还没见过楼主说的里边细线绕了好多圈的,见过的都是一根粗线,两个头,焊在电路板上的。 ...

估计是偷工减料

网友:
楼主想多了,电感2个头都焊在电路板上了,又没有4个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偷工减料

实是没见过双层线的,不明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