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350主控量产UFS Card init Fail报错,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1-04-14):
不知道是芯片焊接的问题还是ufs3.1不能量产

网友(2022-04-12):
唉,我的也是失败,新手操作

网友(2022-09-14):
我用ufs3.0也是这种报错

网友:
我也收了一个,这玩意太难搞了

网友A:
我开始也出错。后来换插USB2.0口就成功了。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也出错。后来换插USB2.0口就成功了。

芯片型号是多少,我的也是,但是2.0也不行

网友(2023-11-25):
查错误代码呗,16好像是芯片问题吧,不支持

网友:
芯片型号是多少,我的也是

网友:
sm3350现在都很少人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