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3段调光接线可以合并吗?

楼主(2021-04-14):
打开开关第一次是黄光,第二次是白光,第三次是暖白(黄+白)。 我只想要暖白,可以把控制黄光与白光的线接到一起吗?还是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可以的,以前那个3块多的羊毛灯,好像就有人这么干

网友:
我的分段开关坏了,然后直接把分段开关去掉,把白光灯和黄光灯线直接连接起来一起亮,就直接是暖白光了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绕过开关直接接线就行了

网友:
小功率分段开关在输出可以短接,好品质的是在300v直流分段的有两个变压器不知能否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