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如何开H2JTDG8UD1BMS颗粒?

楼主(2021-04-14):
偶然淘了一个金胜的128G固态,不识别,拆开看是SM2246XT的主控,配了一个比较奇葩的颗粒,Hynix H2JTDG8UD1BMS,查了一下,这货是用在苹果手机上面的,竟然被这些黑心商家用来做固态硬盘了,怪不得容易坏!用Q1102A的固件可以识别到6个型号,但是跟板子上的芯片都对不上 ,随便选择一个开,会报错,一直卡在Card Reset。求大神可有解决办法?或者只能拆了做U盘?做U盘的话选择什么主控支持啊?谢谢

就这货

就这货

识别到 6个,但是都不对

识别到 6个,但是都不对

一直在这界面

一直在这界面

网友A:
需要写EPROM那个八角芯片数据的/无法开卡/拆了做U盘吧

网友B:
是的,扔了吧,八角要写数据,年轻人经验不足

网友C:
这个颗粒,只有贴安国的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只有贴安国的命了

经验不足啊,这个是60脚的颗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写EPROM那个八角芯片数据的/无法开卡/拆了做U盘吧

经验不足啊,这个是60脚的颗粒么!

网友(2023-09-29):
引用 网友B:
是的,扔了吧,八角要写数据,年轻人经验不足

请问下,八角要写数据。可以用编程器写数据吗?写什么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