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元级LCR电桥拆解:同惠TH2829A拆机

楼主(2021-04-14):
先贴上技术参数供参考,TH2829A  技术参数
显示器800×RGB×480 7寸TFT LCD显示器
测试信号频率TH2829A20Hz—300kHz
小分辨率1mHz,5位频率输入
准确度0.01%
AC 电平测试信号电压范围5mV—10Vrms
电压小分辨率100μV,3位输入
准确度ALC ON10% x设定电压 + 2mV
ALC OFF6% x设定电压 + 2mV
测试信号电流范围50μA—100mA
电流小分辨率1μA,3位输入
准确度ALC ON10% x设定电流 + 20μA
ALC OFF6% x设定电压 + 20μA
DC 偏置电压源电压 / 电流范围0V— ±10V / 0mA—±100mA
分辨率0.5mV / 5μA
电压准确度1% x设定电压 + 5mV
ISO ON用于电感、变压器加偏置测试
AC源内阻ISO ON100Ω
ISO OFF30Ω、50Ω、100Ω可选
DCR源内阻30Ω、50Ω、100Ω可选
DC 电压源电压 / 电流范围0V— ±10V / 0mA—±50mA
分辨率1mV
电压准确度1% x设定电压 + 5mV
输出电阻100Ω
LCR测试参数|Z|, |Y|, C, L, X, B, R, G, D, Q, θ, DCR, Vdc-Idc
测试页面参数显示两组主、副参数,第二组参数可ON/OFF;多种参数连续扫描图形分析
基本测量准确度LCR测试参数0.05%
校准条件预热时间:≥30分钟;环境温度:23±5oC; 信号电压:0.3Vrms-1Vrms;清“0”:OPEN、SHORT后;测试电缆长度:0 m
测量时间(≥10 kHz)快速: 9 ms /次 中速: 67 ms/次慢速: 187 ms/次另加显示字符刷新时间
LCR参数显示范围| Z | , R , X,DCR0.00001Ω — 99.9999MΩ
|Y|,G,B0.00001μs — 99.9999s
C0.00001pF — 9.99999F
L0.00001μH — 99.9999kH
D0.00001 — 9.99999
Q0.00001 — 99999.9
θ(DEG)-179.999o — 179.999o
θ(RAD)-3.14159 — 3.14159
Δ%-999.999% — 999.999%
等效电路串联, 并联
量程方式自动, 保持
触发方式内部, 手动, 外部, 总线
平均次数1-256
校准功能开路, 短路全频、点频校准,负载校准
数学运算直读, ΔABS, Δ%
延时时间设定0 -- 999, 小分辨率100us

10档分选,BIN1~BIN9、NG、AUX
比较器功能档计数功能

PASS、FAIL前面板LED显示
列表扫描·多201点列表扫描,可单独对频率、AC电压/电流、 内/外DC偏置电压/电流、独立DC源 电压进行列表扫描测试。每扫描点可 单独分选
图形分析·可对频率、AC电平、DC偏置等进行  图形扫描分析。·设定扫描起始点、终止点,每次扫描点数。·显示大值、小值,读取选择的  任意扫描点值。·可选择将扫描图形存贮于仪器内部 或外部USB 存储器。
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40组LCRZ仪器设定文件记忆
外部USB存储器GIF图像、CSV数据文件LCRZ仪器设定文件记忆测试数据USB存储器直接存储
接口1A偏流源可内部安装1A直流偏置电流源(选件)
I/O接口HANDLER,从仪器后面板输出
串行通讯接口USB、RS232C
并行通讯接口GPIB接口(选件)
网络接口LAN
存储器接口USB HOST(前面板)
偏置电流源控制接口DCI使用DCI接口可控制外部直流偏流源。偏置电流大可达120A。
标准配置
通用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 湿度0℃-40℃, ≤ 90%RH
电源要求电压99V-121V, 198V-242V AC
频率47Hz-63Hz
功耗大80VA
体积(W×H×D)400mm × 132mm × 385mm
重量约13 kg

近来手痒,正好看到这台2829还没有拆过,于是下手。帖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界面/功能介绍,第二部分为拆解,只想看拆解的筒子们跳过part1就好。

Part1
整体面板照片

测试个470uF电解

测试设置界面

系统设置界面,可见与上位机通讯方式非常多,这也是现在仪器的趋势

扫频绘图功能,测特性曲线很方便,最大801个点

特色功能之一——自动LCZ,打开后不用手动切换测试项目了,夹上电容/电感/电阻后自动识别换到对应档位

特色功能之二——双参数同时测量,可以测L+C/C+Z/L+Z...多种组合

Part2 拆机部分

机器主要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数字板+电源部分

数字板特写,采用NXP单片机主控,配合FPGA

下层为模拟板(为了拍照屏蔽罩全部拆掉了,板子上三个框框就是三个屏蔽罩的位置)

最后和两台能到1MHz的3302老前辈来个合影能看到这么多年来UI界面的巨大进步(悄悄打个广告,版主觉得不大好的话请PM我删掉哈,抱歉,这两台带8mA RJ45网变测试偏置选件+扫频绘图功能的3302出售,咸鱼联系,坛友优惠)

网友A:
很少见高端仪器用R型变压器

网友:
高大上的设备,照片也拍的非常好!!!

网友:
高大上,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高端仪器用R型变压器

根据拆机经验这个主要看厂家,HP喜欢用EI变压器,欧洲EI/环形皆有,国内常见R型/环形

网友:
眼花花,少见

网友B:
国产机界面总是这么淳朴, 厂家应该找个广告公司设计设计界面,字体,配色,布置等,简单把信息堆砌在屏幕显示配不上高大上的内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机界面总是这么淳朴, 厂家应该找个广告公司设计设计界面,字体,配色,布置等,简单把信息堆砌在屏幕 ...

嗯,确实是。不过这已经算不错的了,看看那些国产可调电源之类,五颜六色的字体,整体就一个土字

网友C(2021-12-27):
这个是日置IM 3523的电路板,细节和用料,还是有差距。。。。

网友(2022-08-28):
这里集成电路不少

网友:
不懂,但看上去是好机器。。。。。。。。。

网友:
看得就很舒服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日置IM 3523的电路板,细节和用料,还是有差距。。。。

确实不能比,还是日置的看着舒服同样

网友:
国产测量设备中的佼佼者

网友:
板子看着真舒服

网友:
这做工,口水呀,

网友(2022-10-08):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日置IM 3523的电路板,细节和用料,还是有差距。。。。

差距存在,国产仪器加油

网友:
日置的PCB 走线和零件布局上确实更养眼。

网友(2023-03-01):
不错的拆机,感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