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网上打黑买了个上海通用电焊机,TAYOR ZX7-200I,结果缺件!帮帮我,看是什么件!

楼主(2021-04-14):
网上打黑买了个上海通用电焊机,TAYOR ZX7-200I,拆开后发现缺两个元件!就是图中U3和U5。U5看板子上的管脚标识感觉是TL431。U3应该是开关电源芯片,但不知什么型号!为此照外围电路画了个图,然后根据电路图在网上搜了两天也没比对出是那种电源芯片,只好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谁有这样的焊机帮看一下这两个元件是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顶上去!有路过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之前拆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7170
看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直接买个电源板就行了,x宝上有卖电焊机专用电源板

网友C:
缺件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电源板就行了,x宝上有卖电焊机专用电源板

你的意思是外挂一个电源板?我也这么想过,如果实在弄不清楚是什么芯片,也只能这么办了!先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吧,实际这个论坛里买这个型号焊机的有好几位,但发消息后都没有回复,可能都在忙,没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件开不了机

这是辅助电源部分,正常输出24V电,缺件肯定是开不了机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拆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7170
看下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放大后只隐约看到“35”两字!我上淘宝上对了一下,有个电源芯片型号是PMK35能怼上去,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根据仅能看到的“35”两字!又在淘宝上比对了一番,有两个电源芯片型号相近:PMK35pe和SD6835,从论坛里看到的图片里“35”后面应该没有后缀,那就选SD6835吧!它是“士微兰”公司芯片,而此焊机的逆变功率管40N60也是“士微兰”牌的,所以选它应该没错!TOP系列芯片都是7脚芯片,不在考虑之列。现已在下了订单,过几天就会见证猜测结果了!

网友D:
牛人,我朋友给了台坏的未来之星的315焊机,网上查查要500多元,我修不来,拆开看看就该是传说中的多板机,有7公斤重,没本事修还是放闲鱼里出来,110元,打包好近8公斤,我是用泡沫加纸箱装的,结果运费去了近70元,像我们不是专业做淘宝的,快递费实在是伤不起啊。

网友E:
可能是VIP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我朋友给了台坏的未来之星的315焊机,网上查查要500多元,我修不来,拆开看看就该是传说中的多板机, ...

实际上焊机只要不缺件还是很好修的!网上焊机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牛人,我朋友给了台坏的未来之星的315焊机,网上查查要500多元,我修不来,拆开看看就该是传说中的多板机, ...

怎么不寄邮政,上次包装好20斤电焊机贵州贵阳到山东济宁40元,70元快递费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VIP22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VIP22

正在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我朋友给了台坏的未来之星的315焊机,网上查查要500多元,我修不来,拆开看看就该是传说中的多板机, ...

发快递肯定贵!实际上走安能物流,百世快运都不贵,发过几次货视远近才2~~4.5元/公斤!

网友:
那个三脚的看看是不是和光耦相连接    应该是TL43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寄邮政,上次包装好20斤电焊机贵州贵阳到山东济宁40元,70元快递费贵了点。 ...

我们这里的邮政很麻烦的,这不能寄那不能寄,反正我也不是靠这个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