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独家:点序 ASolid AS2258 量产工具 AS_SSD_MP_Tool_V0214

楼主(2021-04-14):
编辑密码0000
B27B/M16/B27A型号请手动选择固件位置
.\FW\MP15002C002_00IM10.bin
.\FW\RDT15002T002_00IM10.bin

独家稀有资源,请勿外传!

WinRAR分卷压缩,两个附件都要下载再解压
点击下载后等待时间久一点,直到弹出开始下载,勿再次点击

网友A:
本质上是PS3111的魔改,3111的工具也能开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是PS3111的魔改,3111的工具也能开成功

之前我用ps3111的Mptool试过 他不认主控...

网友:
放心楼主,黑心吧正在剽窃的路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用ps3111的Mptool试过 他不认主控...

改一下握手协议据说就可以了,我对反编译不是特别懂,听大神说只要小手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握手协议据说就可以了,我对反编译不是特别懂,听大神说只要小手术就行 ...

那玩意太难了 哈哈 得大神破解下

网友:
! D:\as2258\AS_SSD_MP_Tool_V0214\AS_SSD_MP_Tool_V0214.part2.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 D:\as2258\AS_SSD_MP_Tool_V0214\AS_SSD_MP_Tool_V0214.part1.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 D:\as2258\AS_SSD_MP_Tool_V0214\AS_SSD_MP_Tool_V0214.part2.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 D:\as2258\AS_SSD_MP_Tool_V0214\AS_SSD_MP_Tool_V0214.part1.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 D:\as2258\AS_SSD_MP_Tool_V0214\AS_SSD_MP_Tool_V0214.part1.rar: 文件 AS_SSD_MP_Tool_V0214\FW\MP\15002C002_000009.bin 里出现校验和错误。该文件已损坏。
! D:\as2258\AS_SSD_MP_Tool_V0214\AS_SSD_MP_Tool_V0214.part1.rar: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坏的?????????????????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下载备用

网友C:
AS2258感觉开卡真的及其的难,总是出现什么131错误,玩了好久都没有玩得转,导致我好多都是直接换了3111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2258感觉开卡真的及其的难,总是出现什么131错误,玩了好久都没有玩得转,导致我好多都是直接换了3111主 ...

0207以后挑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握手协议据说就可以了,我对反编译不是特别懂,听大神说只要小手术就行 ...

伪大神  懂的都懂点序 3111不一样 只是pin to pin,固件和软件都不一样,就算大手术都不可能用群联软件开点序主控    20210415 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是PS3111的魔改,3111的工具也能开成功

来个视频用3111工具 开AS2258主控 我给1K 人民币

网友D:
软件标题自己改的,点序分发的正式软件是带日期的、试了一下B0KB直接好家伙 ...全盘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标题自己改的,点序分发的正式软件是带日期的、试了一下B0KB直接好家伙 ...全盘模拟...
...

你说的没错,能用才是真的好东西!

网友:
看图,其他的不多说了。

网友:
有点意思,原来还可以自己改版本。只有想不到

网友:
M比不够啊 这么办

网友(2021-05-22):
大家的工具在那里下载的

网友:
正好需要,攒币下载吧。不知道攒到什么时候

网友:
大佬,能否给在下发送一个,M币实在难搞,硬盘坏了,也发了帖子求助,到处找不到能下载的量产工具,谢谢了:handshake:28450525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