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s7edge原装翻盖保护套简拆

楼主(2021-04-14):
现在也就三星还做这种翻盖原装套。因为保管原因把金色的塑料压坏了,就拆开了,只拆底壳部分,就没拆上壳部分

塑料底壳左下和摄像头旁边都是铁的,中间的是一个小芯片,这个小芯片作用是什么,是开盖亮屏功能吗?

网友:
开盖亮屏功能,在于开盖这个动作吧?上盖有磁铁。底壳带线圈芯片,应该是和NFC有关

网友(2021-05-29):
就是一个NFC Tag吧,告知手机用了这个型号的翻盖壳,显示相应的关盖显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