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主控开卡,我不懂怎样看芯片颗粒,又不懂怎样开卡

楼主(2021-04-14):
我拆开之后拍到的照片如下,这个主控是2246XT,但是我放进我的笔记本电脑想用DISKGEN格式化发现里面显示的硬盘是2246AA容量只有1023M大小,然后我用开卡硬件连接ROM模式接进电脑使用2246AA开卡软件发现硬盘只有1023M

但是开卡软件里面都没有一样的颗粒FALSH,我随便选一个来开卡,失败,显示Compare Flash Fail(03),我于是上网搜索,发现
K9LCGY8U1B根本不是东芝的,是三星的颗粒而且引脚也不是这样的封装。原来我2019年就发过它了。当时没有什么收获,2年之后再发个贴问问

我后来继续试试,发现软件再scan显示另外一个颗粒的名字

我双击1024M出现颗粒ID

之后找一个2246XT的开卡工具发现有2颗粒匹配这个SSD

我继续开卡,得到下面的信息,应该怎么使用开卡工具啊??

网友:
你那个工具都认颗粒了啊,,你贴设置图上来不好吗?????或者你去方力科技的群里面去问,,大概率都会教你开卡的

网友A:
你的工具是支持这个颗粒i的,,,设置不对开不出来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具是支持这个颗粒i的,,,设置不对开不出来罢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贴设置的项目的图上来

网友B:
金士顿的7DDL颗粒/2246XT直接AUTO就能识别列表啊/DISK SIZE指定一下开卡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士顿的7DDL颗粒/2246XT直接AUTO就能识别列表啊/DISK SIZE指定一下开卡容量

我昨晚的确是使用AUTO识别到颗粒列表选第二个就开卡成功了,显示pass,就可惜安装好系统和驱动之后重启就蓝屏了。现在继续开卡,不知道设置减少一半的容量能不能稳定一点
W

我继续开卡,参数选择缩小容量60G

结果不成功

短接ROM识别

这下面的颗粒料号有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双击容量看到颗粒ID

这是参数

结果不PA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晚的确是使用AUTO识别到颗粒列表选第二个就开卡成功了,显示pass,就可惜安装好系统和驱动之后重启就 ...

这是有颗粒不行了 导致连60G都开不稳定或者开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颗粒不行了 导致连60G都开不稳定或者开不过了

现在无论什么大小容量,都不结束,一直都是跑工具条
我再回到之前开卡PASS的电脑上试图重复之前的成功。设置的参数如下

但是竟然给我提示错误

网友:
电脑垃圾清理下,重起,再搞,系统缓存问题死活不过,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