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顶楼隔热探讨

楼主(2021-04-14):
家住顶层 顶楼是天台.任何人都能上去晾晒被子.
入住3年.每年夏天 我都在顶楼挂了离地1米高的遮阳网.效果不错,天气转冷就收起来.每年大概挂5个月.2年遮阳网基本就报废了
今年夏天马上又要来了

我挂网的面积比较大 1张是6*8米
一张5*6米
剩下的晾衣服因为人家走动 所以就没挂网
基本2年报废  主要是我们这里每年都有台风..遮阳网如果破了洞 就会加速裂开.

X宝看到了隔热漆 20KG 大概300-400  看介绍 看晒单.表面能降低很多度
我这边夏天太阳直晒手是不敢放地面的.在遮阳网下 温度是温温

那种隔热漆有人用过吗?效果好不好??

网友A:
去年底使用了,有一定的效果,但前置条件比较多,如施工前彻底清洁,涂刷后如何维护等,经常上人的天面,可能麻麻,因其粘结力一般,多次行走,易磨耗

网友:
建议还是遮阳网,又不贵...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用网

网友:
没用,搭棚子才是王道

网友:
目前看来用网最合算,棚子还要考虑来台风能不能坚持住

网友:
满地贴铝膜也可以降低温度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覆盖太阳能发电板,还能省点电费

网友:
遮阳网性价比最佳,如果要长效的话,再建一个中空隔热地层

网友:
楼顶种上菜也能隔热啊

网友:
铺一层水泥板,下面用砖垫起来5到10厘米,形成中空隔热,然后上面种菜,装太阳能板,热水器,都布置起来,会好很多。

网友:
隔热漆会比较臭,建议楼顶铺隔热瓦

网友:
漆没多大用。

还不如在楼顶铺砖,既隔热,又不影响人在楼顶活动。

网友:
如果楼顶私有,建议一劳永逸的高成本方案,如果公用,只能采用低成本方案了,还是用网子吧

网友:
楼顶建个游泳池,一举多得。还可以卖门票!

网友:
种点爬山虎或者类似的东西。

网友:
一般太热的时候我都在单位住,省空调费。

网友:
依然挂网。台风来了暂时收起来好了。

网友:
住过几年顶楼,苦呀!
城管不管上铁皮瓦,如干涉次选遮阳网,别的没沙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底使用了,有一定的效果,但前置条件比较多,如施工前彻底清洁,涂刷后如何维护等,经常上人的天面,可 ...

我这里天气好的话.基本每天都有人去天台晒衣服.你用了后效果比晒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