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Y小试牛刀 更换高品质的电压基准芯片

楼主(2021-04-14):
更换了高品质的电压基准芯片LM385-1.2,ZT-Y的尾数终于稳定不再跳动了。加温和冷冻后均是漂亮的数值

网友:
不错不错,原基准有那么不堪?

网友A:
385比8069好很多?  换基准需要全面校准,要不然我也试试了。哈哈  众仪的表喜欢用是8069  我记得汉研那个是385

楼主:
众仪ZT-Y出厂调校直流电压偏高,而且线性不是很好。这原机直流电压7.5V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5比8069好很多?  换基准需要全面校准,要不然我也试试了。哈哈  众仪的表喜欢用是8069  我记得汉研那个 ...

国产某些万用表厂家就是这样,能用就行,缺乏工匠精神。出厂精度说超标吧也不是很离谱,说完美吧基本不是。作为工具控,买回来就是拆机加折腾。。。

楼主:
DTM0660方案万用表校正流程方法
校准过程中按键功能分配:
SELECT 跳过/功能选择
HOLD 键 (-)
其余按键(+)
1,短接J8焊盘,进入校正模式,拨盘打到电阻档
2,接入电源,按2次SELECT键后显示屏跳到mV
3,拨盘打到V档,笔座输入标准5.00000V基准电压
4,按+或-键调整显示至5.000V
5,关机,断开J8焊盘。重新开机已校准完成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A:
385比8069好很多?  换基准需要全面校准,要不然我也试试了。哈哈  众仪的表喜欢用是8069  我记得汉研那个 ...

385好像不比8069强把

网友:
又不是研究原子弹,精度那么高干啥,在精度范围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