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焊机改装等离子切割机,咸鱼看到的,大家看看都改了什么

楼主(2021-04-15):
看见改了引弧,电磁阀,二次整流,他这个300v电是不是就在非晶加线圈,一圈10多伏也没看见他加的线圈有三十多圈呀,还是在原来线圈上加线圈。

网友A:
一般人用不到几次,不如用焊钳夹着碳管加气泵吹好了,什么都不用改动!!!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300v怎么得到,加线圈还是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用不到几次,不如用焊钳夹着碳管加气泵吹好了,什么都不用改动!!! ...

这也行?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用不到几次,不如用焊钳夹着碳管加气泵吹好了,什么都不用改动!!! ...

气刨得大电流加大空压机,一般有这条件的也不缺等离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有机会试试

没有500a的焊机没效果,电流小容易夹碳,一旦产生夹碳,就会恶性循环…家里的插座怕是遭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500a的焊机没效果,电流小容易夹碳,一旦产生夹碳,就会恶性循环…家里的插座怕是遭不住 ...

哦,看来真是只能看看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有机会试试

买个等离子才几百块,关键还得配空压机,流量也还得大点的

网友(2021-10-11):
离子切割没什么复杂,
把氩弧焊机输出的3级并联改成串联,过流保护也改小。
很多氩弧切割两用机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等离子不就是氩气吹电弧吗,电源改动估计不大。焊枪怎么改的呀?

网友D:
等离子输出1百多伏就行,不需要3百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离子输出1百多伏就行,不需要3百伏

我拆过老式的隔离变压式的切割机,输出直流电压200-400多可调。
不同的金属厚度用不同的电压电流,不是固定输出的。
测量电压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有脉冲高压,一测就烧。

网友:
直接换等离子割枪就会用,切不了厚料而已

网友:
个人用不如角磨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