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 亚克力热弯制作透明电脑机箱

楼主(2021-04-15):
电脑机箱太笨大了,老瞅着不爽,想弄个迷你版本的,马云家看了一下,对于普通主板,选择性不是很多。
初步设计用亚克力制作,最好热弯,比粘胶强度高还漂亮。但是怎么热弯?咱没设备也没经验,毕竟机箱尺寸还比较大。最后又去马云家找设备,看看那几百元的热弯亚克力设备,原理还是比较简单,最后简化简化,猜想一下只剩下什么了。
初次制作,纯手工,唯一电动工具就是手电钻,其他的工具有马克笔,直尺,刀子,手锯,钳子,螺丝刀等,有些虾皮,不过自我满足。先来整机图。
前面实图 前面只有一个开关加指示灯。

后面

内部加了USB口,插一张无线网卡。

散热排孔,几百个手工电钻钻孔。

组装以前的部件情况。

电源用了1U电源,主要小巧,把外壳也拆掉了,利于散热,还额外加了一块铜板加强芯片散热。

侧板

上盖

底板,安装主板的,底部也钻钻散热通气孔。

不连续用时四天,工费都老高了,主要图个个性化。
没有对比不行。

网友A:
灰尘多了贼难看。成本也不低,还不如几块钱买个旧电脑机箱

网友:
一星期清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尘多了贼难看。成本也不低,还不如几块钱买个旧电脑机箱

成品不能打发时间

网友:
磁屏蔽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尘多了贼难看。成本也不低,还不如几块钱买个旧电脑机箱

而且这材料不耐擦,随便就能擦出划痕

网友:
不喷个漆吗 喷一下漆会好看些

网友B:
主机还不如你这壳子值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还不如你这壳子值钱吧

好眼力,从旧主机里面拆出来的。i3 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尘多了贼难看。成本也不低,还不如几块钱买个旧电脑机箱

从旧主机拆出来的

楼主:
迷你主板加亚克力完事

楼主:
主机闲置好几台,谁要青岛自提。

网友:
还是五楼想得周到,电磁环境或屏蔽真的很重要。

网友:
这1U电源好小巧

网友:
亚克力散热不行。。。换个17*17主板加迷你机箱,完美

网友:
桶了这么多洞洞,手麻了么?

网友:
没有形成风道,这箱子里面会变成烤箱吧

网友:
还是全封闭的好的免灰尘

网友:
散热不好,电磁辐射对人体危害很大。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想自己做一个ITX机箱,后来看看:购买材料,加工费用,合起来也不便宜,就是网上59买了一个新ITX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