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 红外线感应开关

楼主(2021-04-15):
5.9元买了一个,拆开看看,为什么这么便宜?

只有火线接入,不明白在没有和负载形成回路时,待机电路是如何得电的,MOS管有微小的导通电流?

网友A:
串在回路中取电的最新黑科技负荷太小时容易微亮,荷载上并一个安规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购买链接呢

网友:
如果用白炽灯泡可以正常使用,小功率的LED就会一直微亮。

网友:
可控硅,不是MOS

网友:
和单火线的遥控开关一样,附送一个安规电容,LED微亮就并在LED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在回路中取电的最新黑科技负荷太小时容易微亮,荷载上并一个安规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 ...

不算最新,  估计该算最老的!那时候还都是白炽灯...........

网友:
我以前买过这种类型的,结果没用多久,就1两个月,就乱了,没人也亮,常亮不灭等等,调节旋钮调来调去也没用

网友:
怎么会没有形成回路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电子开关,不是物理开关。电子开关它里面是导通的,和外面的LED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
貌似做工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5.9元,做工用料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