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高级电吹风EH-NA98C,只有冷风无热风如何维修

楼主(2021-04-15):
前几天送过来的松下电吹风,EH-NA98C。
买了大一千多,刚过保,现在坏了:只有冷风无热风。
上电试机,1~3档全程冷风无热风,且各指示灯都不亮。这种高级货还是第一次入手,先小心拆开吧。

*本次维修结果:拆机后先清楚内部结构后,测电源板上300v正常,还有170v电压(估计是离子产生电压),另一路5V无(估计是控制离子的吧),到主板的无电压。同时,主板外加电压,无反应,指示灯不亮。因此,怀疑电源板上电源芯片坏(K164F JRC)但查不到该芯片的任何资料。
还有主板/按键板上的电源芯片IC2 (丝印K 8D 21)坏,但也不知型号。
本机板非常贵,买板的话非常肉疼。
有没有知道这两芯片的大神给说说型号电路或替代。

以下拆机

高颜值的外观,人见人爱的马蚤红色

产地型号

手柄上孔内带点的异型螺丝:没有什么二十合一之类的,直接梅花上去

螺丝拆开没什么难度,过程简略,拆开全家福

电原板

主板或按键板

两组并联发热丝

电机

风叶

离子发生器?

开关也拆开看下,打火严重,这个开关不便宜

电源板电源芯片K164F JRC ,查不到资料

主板/按键板电源芯片IC2:丝印 K 8D 21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440

网友:
刚过保,主板贵,还是上网找同类代替好,

网友:
对得起这个牌子

网友:
电吹风也搞这么复杂

网友:
这样看起来高端就是难修,入门低端简单粗暴就整流 电热丝 ,保险,开关 电机

网友:
一个电吹风这么复杂啊。

网友:
我家也买了一个,对比下来,比戴森的好用.

网友:
没看到哪个元件坏,你也没红圈标出来。
脚少的一般是模拟器件,应该能找到代换。
脚多的可能是单片机,松下一般会用自产单片鸡,那你就不要想着换了。

网友:
这设计做工,松下正品无疑

网友:
系统越简单,可靠性越高。

网友:
太高级了,眼花了

网友:
:lol:logo钱好挣.我用几十块钱的康夫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

网友:
这个控制板够高级。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养小鸡换了两个能发热就行!

网友:
这个就是一坑货,过保就坏

网友:
这个颜色真真太骚

网友:
拆解松下高级电吹风EH-NA98C,只有冷风无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