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知道这个EDSN-S5 LED广告屏怎么改字幕

楼主(2021-04-15):
转店剩下来的一块大led广告屏,搞不懂怎么通讯的,有会的老哥教教

网友:
换块板子吧 现在板子都是用手机直接改字 很方便

网友:
有没有USB口?这种应该可以从U盘读文件改字

网友:
右下角青色的是什么。好像是个USB或者RJ45,左上角好像是个串口,电池的最上边也好像是个USB.还有CPU的最下边。分析下电路就找到通讯接口啦

网友:
彩屏的 通过网络推送显示内容 预计电脑端需要装控制卡

网友:
第一张图的板子左上角是个rj45母座,右下角是USB母座,量出+5v和地,剩下两个点就是TX和rx

网友:
网口,电脑上位机得有,否则扔垃圾桶,或者包邮送给我

网友:
换个带wifi的板子下个手机app可以直接改,不带wifi的修改太麻烦

网友:
电池旁边不就是个网口吗,插上网线,找软件改就是了

网友:
LedshowTV2016(LED显示屏编辑软件)  试试看

网友:
网线通讯,特殊软件上传字幕,我用过。

网友:
上某宝淘个飞控的WIFI卡,带32点高的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板上有个网口,找到控制软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2-08-12):
网络改字的,如果想用起来的话,网线对接,自动获取IP,用电脑端的改字软件改就行了,不过,看你这个屏就是P10的,10多块再去买个wifi的控制卡吧,手机改字很方便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