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廉价的48V银鱼电池组装方案?是不是大单体比18650寿命强?

楼主(2021-04-15):
电动车48V银鱼款电池……以前里面好像是18650的,如果换大单体是不是不需要换保护板和充电器?
貌似换大单体可以装更多容量,还便宜耐用……

网友A:
用星恒,改14串,保护板充电器一起换,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星恒,改14串,保护板充电器一起换,便宜

充电器应该都一样吧……

网友A:
14串58.8v可以更快,原来13串的话54.6v所以要换或者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串58.8v可以更快,原来13串的话54.6v所以要换或者调高

不需要太快,限速都没拆,还是13串就行……同13串18650改三元大单体是不是不用换保护板了?

网友B:
这里真有胆大的,敢用星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真有胆大的,敢用星恒。

星恒怎么啦?

网友:
鼓包王,坛友们都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星恒,改14串,保护板充电器一起换,便宜

不如自己动手做一组电池

网友C:
不如自己动手做一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自己动手做一组电池

就是想自己弄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真有胆大的,敢用星恒。

辣鸡鼓包王也有人推荐,现在什么世道

网友:
要性价比的话,感觉21700的性价比最好的,单位价格容量最大,星恒就算了,鼓包王

网友D:
根据电池包的体积来选择单体比较好,保护板不能省的。
比如18650在体积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用21700,26800等电芯来替代。并数适当减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池包的体积来选择单体比较好,保护板不能省的。
比如18650在体积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用21700,26800等电 ...

同13串18650改三元大单体是不是不用换保护板了,旧的保护板能通用?

网友E:
银鱼电池盒除了18650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这货用18650才能把容量做到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13串18650改三元大单体是不是不用换保护板了,旧的保护板能通用?

保护板肯定不用换了,但前提是你的输出电流不变,因为保护板有个最大电流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鱼电池盒除了18650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这货用18650才能把容量做到最大

21700应该也差不多,但还是单体好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1700应该也差不多,但还是单体好像吧

21700没有18650做的大,而且21700的排列顺序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