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南孚18650的充电器HG-103Li,怎么样

楼主(2021-04-15):
这个南孚的18650的充电器 怎么样,能凑合用不,电池充满测了下电压4.2v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插头的充电触点。

网友A:
这个是山寨南孚,其实是厦门环高,建议买个好点的

网友:
不喜欢这种!    :funk:5V输入的 那种比这好多了

网友B:
有意思,用LED恒流驱动做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山寨南孚,其实是厦门环高,建议买个好点的

对,应该就是厦门那个,然后买了嘛不知道安全性怎么样,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用LED恒流驱动做锂电池充电器?!

不知道,我看不懂呢

网友:
这焊工比我还烂

网友C:
好歹用了个芯片,比那种RCC的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用了个芯片,比那种RCC的强一点!

所以这个还是勉强能用的是嘛

网友D:
BP3166A是晶丰明源的恒流驱动哦,用来充电?这是为什么呢?岂不是很容易过充?

网友:
金属导轨不错,可惜的是方案用错了,应该用USB开关电源芯片,加4057防反接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BP3166A是晶丰明源的恒流驱动哦,用来充电?这是为什么呢?岂不是很容易过充? ...

我也不知道,但是充完电测试的电压是4.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BP3166A是晶丰明源的恒流驱动哦,用来充电?这是为什么呢?岂不是很容易过充? ...

后面有431,应该是电压反馈,精度不会太差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同款,外观一毛一样,很久以前买电筒松送的。
立马翻出来拆了,给你比较一下,哈哈。貌似更差。给手电
充电也凑合,反正都是虚标电池。

网友F:
应该是垃圾货南孚环高,和做电池的南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高压部分有个电源芯片,比那种13001的稍强一点。低压部分充电电流不会很大,估计500mA以下,空载电压就是转灯电压,如果接近4.2V,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同款,外观一毛一样,很久以前买电筒松送的。
立马翻出来拆了,给你比较一下,哈哈。貌似更差。 ...

这就是那种高压部分13001的,不耐用。两款低压充电部分差不多,有431,充电电流不会很大,估计500mA以下,空载电压就是转灯电压,如果接近4.2V,还可以用。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是很工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同款,外观一毛一样,很久以前买电筒松送的。
立马翻出来拆了,给你比较一下,哈哈。貌似更差。 ...

看来都是杂牌啊,这个以后还是不能买,我也是搭配买一节电池的,以后还是买个高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垃圾货南孚环高,和做电池的南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直以为是南孚的,结果居然和南孚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奸商真是打擦边球骗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