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米沃奇电池求助 测电压发现不对

楼主(2021-04-15):
昨天打黑电池测电压就发现不对。看大家都是测接口两边。而我这个是测负极旁边那个接口有18.2V。但充电时测两边接口有电压22.0V。这个是哪坏了吗?还是老电池不适合电批。插电批上没有任何反映。只有电池电压灯第一个亮。这是哪出问题啊。急急急

楼主:
如果是电池保护了,,短接2 5脚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不是我说风凉话,没有相关维修能力为什么要打黑?

网友A:
打黑着黑了这个不亏.

我是卖家包上机能转, 包充电. 结果放了几天后, 拆开测每组电压, 其它的是4.0V , 有两组3.6V , 然后再测内阻, 掉电的两组内阻比其它的要大个4, 5毫欧.
其它三组好的, 中有组还是换过芯的, 我真想说要修都全修好不行吗.

走的是拍卖流程, 不退不换 , 现在闲鱼的水是越来越深了.

网友B:
合资品牌唯有得伟电池值得打黑(得伟电池板线路比较简单),米沃奇哪怕是新的打黑都不行,我玩过好多米沃奇电池,哪怕新电路板坏了就是坏了,电板复杂不好维修,坏的特别容易某组自放电,这个结论是坏了我好几组新电芯得出的结论,什么都正常过机器过原冲,就是自放电非得把你某组电池搞报废才行,米沃奇和牧田必须高手玩,得伟几乎随便打,回来换电芯,都是好的

网友C:
米沃奇M18电池接脚定义如图,如果按键后左边第一个指示灯闪烁,用镊子或金属丝短接2、5脚,相当于电路板复位。可解除电池过流保护、过压保护、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资品牌唯有得伟电池值得打黑(得伟电池板线路比较简单),米沃奇哪怕是新的打黑都不行,我玩过好多米沃奇 ...

谢谢。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M18电池接脚定义如图,如果按键后左边第一个指示灯闪烁,用镊子或金属丝短接2、5脚,相当于电路板复 ...

谢谢非常详细回帖。我这个多半是保护板坏了

网友:
万用表都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M18电池接脚定义如图,如果按键后左边第一个指示灯闪烁,用镊子或金属丝短接2、5脚,相当于电路板复 ...

你好,我电池新的,放了一段时间也是第一个指示灯闪烁,测电压19,6V,充电直接绿灯,短接几次还是没有解决,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1-06-14):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M18电池接脚定义如图,如果按键后左边第一个指示灯闪烁,用镊子或金属丝短接2、5脚,相当于电路板复 ...

大哥。我的电池换了电芯,点焊完以后电池第一个灯一直亮着不灭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五串满充不就有二十一二伏了 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2021-11-04):
换比修省时间,修是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黑着黑了这个不亏.

我是卖家包上机能转, 包充电. 结果放了几天后, 拆开测每组电压, 其它的是4.0V , 有两 ...

拍卖不退不换我打过三次退了两次,再也不玩了。
如果你实在想玩告诉你一个对付不退不换的方法,中标之前只管出价,中标后你就可以标注之前他没有说明的不接受缺陷了,比如这块电池卖家一般不会标注换过电芯,你可以留言换过电芯、泡过水或没有标注缺陷默认正常不然不要发货。这样一般能避坑让不良商家自己取消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