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kindle维修利器MfgTool 救砖免拆工具

楼主(2021-04-15):
kindle4、5按键版救砖免拆工具,可以救卡大树、救砖、无法开机,只要硬件没有问题都能救活,kindle3救砖工具为ATK,其他版本不需要专用的工具。需要的拿去

补充内容 (2021-4-21 12:14):
1.        进行Magic 键操作, 进入diags模式。
magic键介绍:
“magic键操作”, 先进入HID模式,然后用mfgTool (KindleSelectBoot)切换到模式。
所谓的Magic key,每种Kindle都有一个。Kindle 4是五向键的 向下键, Kindle Touch是Home键。
操作步骤:
打开MfgTool.exe 选择 kindle diags,然后将KT插到USB上,长按电源键直到指示灯熄灭,不要松电源键,按住向下键,松开电源键,然后松开向下键。然后点击 MfgTool.exe工具右下角的开始按钮,此时kindle会进入调试模式,进入调试模式后停止MfgTool.exe。

补充内容 (2021-4-21 12:15):
2.进入到工程模式进入工程模式以后,直接选择U)(挂载用户分区),然后连接USB,打开我的电脑将mmcblk0p1.img复制到kindle盘的根目录下。

3.在工程模式中依次选择N)、U)、Z)、X),这一步只是为了打开SSH
现在kindle已经进入USB-network。连上USB线到PC,安装RNDIS驱动。手动配置RNDIS 网卡的IP。
注意:  这一步是安装中的难点,主要涉及到手动安装驱动和配置静态IP的知识。请查看完整的步骤和最后一页FAQ再安装。
(a)如果Windows系统检测不到设备, 请重新操作Z)、X)。如果仍然没有检测到设备,请更换USB数据线或换一个USB插口,再次插拔。
(b)安装了驱动之后,PC和Kindle之间的USB连接将被模拟为RNDIS网络设备。在Windows系统中,普遍有多个网卡,包括本地连接或者无线连接, 必须选定RNDIS的网卡,而不是其它网卡。配置错误将导致网络无法连接。
(c)K4的IP是诊断模式自动配置的192.168.15.244,
  PC的IP是RNDIS手动配置的192.168.15.100.
  二者不可混淆。

网友(2021-09-16):
能送我一份吗,积分不够啊

网友(2022-10-21):
请问KPW2可以用mfgtool来救卡大树吗?救教程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真是这个金钱社会的清流

网友(2022-11-23):
请问一下,KPW3能不能用呢

网友:
请问一下,其他版本,乍个救砖呢

网友(2023-06-25):
积分不够, 无法下载。

网友(2024-06-25):
谢谢分享 留个记号 用上了下载

网友:
没看明白,做个记号以后看

网友(2024-09-18):
这个牛啊,学习了,慢慢看,楼主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