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点焊机拆解、测量及简单测试

楼主(2021-04-15):
258包邮买的纯铜变压器点焊机,简单拆解测试
一台主机,两条点焊笔,四根针,一个脚踏开关,两条隔热棉,两条镍带

买它是因为铝合金外壳,看详情页还比较结实

说明书

外壳尺寸

铝合金厚度2毫米多

前后由四条丝杠用螺母连接
拆开后,屁股端拆开后的样子,一大一小两个变压器,大的负责点焊,小的负责控制板供电,大变压器外观锈迹斑斑,很古老的感觉

拿掉螺丝,依次拆掉外壳地脚四颗螺丝,变压器地脚螺丝两颗,可以把心脏部分从面板部拿出来

干活的压接线鼻子的时候走肺了

线鼻子处留了几十根铜丝没压接在里边,留着透气吗?

胶布也舍不得用,给老板又省了一大笔钱

自己加工一下,懒得拆开压接直接胶布跑几圈,还可以吧!

变压器尺寸97*73*80毫米

看尺寸不是格兰仕,可能是美的?
标注900

格兰仕变压器尺寸

初级线圈电阻,不知道哪个准,应该是纯铜

次级线圈用的25平方软线,缠绕四圈,输出电压4伏左右,线圈电阻93毫欧,输出线比较短既省了成本也降低了电阻,我喜欢

点焊笔和快捷插座电阻值0.84毫欧,看样子纯黄铜无疑

电路板应该是公版,眼拙看着都差不多,41A的,不做评价!

点焊笔0.77毫欧

组装好后用内阻测试仪测试两根点焊笔加次级电阻还是94毫欧,为毛

楼主:
点焊部分
母体不锈钢接头,一个大几十使用的镍带0.128毫米

电流从数值70开始,时间0,70以下焊不住或者不结实?
依次是焊接及撕扯现场
电流数值70时间0

电流数值80时间0

数值90时间0

数值100时间0

焊接强度可以
接下来是电流数值70时间依次00     10    20      30   40焊接效果

楼主:
焊接的时候最大损耗是点焊头
开始的样子很圆润

一圈折腾后的样子

大电流+长时间导致粘针

打磨后的样子,作案工具小电磨一台,磨头一个

重新编辑又好了,奇怪

网友A:
来早了,图没看全

网友:
我闲鱼260买的,铁壳的,做工很糙,就两根焊针,送的电池夹具很紧丢了又另买的,倒是送了两卷镍带

网友B:
这价格这品质是非常不划算吧???  成本估计就是个零头

网友:
现在在论坛里没有点焊机的,是不是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上面的锈看着难受,找个自喷漆喷喷呢

网友:
我买了另外一家的,35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这品质是非常不划算吧???  成本估计就是个零头

58块钱我有多少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早了,图没看全

刚弄完,一会一编辑,太慢了

网友:
持续观望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58块钱我有多少要多少

开玩笑的不要当真!

最近刚收到一旧变压器,正在准备材料做一个玩玩,成功了我就发上来看看,失败了就当废品卖

网友:
那个千分卡貌似广西出品的,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的不要当真!

最近刚收到一旧变压器,正在准备材料做一个玩玩,成功了我就发上来看看 ...

刚找到的发财之路被你无情的扼杀在摇篮之中

网友:
做工真够粗的!线鼻子处压不紧 还不如锡焊呢!

网友:
看来旧微波炉收回去都干这个了哈

网友:
扬州在垃圾佬处自己拆微波炉变压器,15元一个。然后将次级拆出卖给垃圾佬也是15元。这样折腾了3个,却还没有弄成一个点焊机。实在是太懒了。

网友:
外壳挺漂亮的,但里面变压器怎么这样惨?!有出土文物的既视感

网友:
壳子还行,变压器感觉来源于废品收购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