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修小厨宝热水器时把内胆捅漏水了

楼主(2021-04-15):
各位网友,修小厨宝热水器时把内胆捅漏水了,想换个新的,但不知道在哪能买到,淘宝网上没找到,有知道的请说一声。谢谢!

网友:
焊接一下不行吗?大部分的金属内胆都能䃼吧

网友:
可以修补一下漏水的孔,再改成进水阀控制水流,这样没有压力补过的孔要求不用很高。

网友A:
直接买新小厨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新小厨宝

说的对,谢谢你!

网友B:
内胆已经很容易破了,更换估计没有配件,同意4楼所说换新是良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胆已经很容易破了,更换估计没有配件,同意4楼所说换新是良策!

谢谢,其实换比修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胆已经很容易破了,更换估计没有配件,同意4楼所说换新是良策!

更不容易的是买个内胆。

网友:
能捅漏说明绣的很厉害了,换新的吧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换内胆比你买个新的要省很多的。特别是这种承压式的储水装置,一个内胆占到整个设备的三分之二以上!
海尔热水器的内胆,基本是热水器价格乘80%,这是件价,没算工时费的。自己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