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下关于优利德钳形表电压档位数字跳动的问题!

楼主(2021-04-15):
刚入手的优利德UT210E PRO钳形表,以往没用过钳形表所以不清楚是否正常?

到手上电池发现切到电压档后,数值会反复在0.001-0.030多跳动,插上表笔后会提升到0.1-0.3+之间跳动
不知道这是正常的还是表有问题?

楼主:
但是在测量电压时是正常的,固定不跳动

网友:
交流档跳的多也是正常的。好多表都跳

网友:
高阻抗电压档不都这样,短接归零就是正常的,这是优势而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正常,短接后归0就行,

网友:
这玩意儿连毫伏档都不跳,交流档测感应电压完全测不出来,不过也符合这表的价位

楼主:
正常我就放心了。之前用的是ZT-219的普通万用表,不会出现跳动,没想到钳形表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我就放心了。之前用的是ZT-219的普通万用表,不会出现跳动,没想到钳形表会 ...

ZT219会跳的,幅度大小而已,一二十的表就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