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有拆机自毁是吧,我先自毁

楼主(2021-04-15):
第一次拆个POS机,然后让联系厂家,再拆一机,不用联系厂家了

拆的还行吧,还能线圈剪断了,去掉一圈,直径缩小接上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没搞懂什么意思哈哈哈

网友:
这个屏幕挺不错的

网友:
手机支付把ATM机和POS机都干掉了

网友:
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什么意思哈哈哈

有防拆,我只能用钳子一点一点剪开

网友:
这玩意一拆壳就锁死了,所以楼主才把外壳一点点剪开。

网友:
看下防拆在哪,躲一下搞个全镂空伪拆

网友:
如果是一样电路板,找到防拆位置,可以打小孔,刮开焊盘,然后焊锡短接。

网友:
这样拆开也没多少意义,关键部分还有一层防拆蛇形板盖着呢,就是差的也有一层防拆屏蔽罩。

网友:
我说呢,因为有防拆装置,捡到过一个,充电,开机正常,好奇的拆壳看了一下,再装起没法开机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再二次拆它,看个究竟。

网友:
你搞成这样客户还敢刷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