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混合动力车的机械结构会不会比纯电动车复杂很多!?

楼主(2021-04-15):
混合动力车的机械结构会不会比纯电动车复杂很多!?

网友:
混动现在各个厂家走的路线都不一样,设计也区别很大,机械结构这东西只有通过时间的检验才能知道是否设计合理耐用

网友A:
混动有并联和串联两种传动方式喔,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
管他复杂与否了,关键是否合适自己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混动有并联和串联两种传动方式喔,各有各的特点

还有比亚迪的那个DMi 也算并联?

网友:
想买车啦?还是纯动好些。

网友C:
非常简单。丰田就是靠行星齿轮啮合。本田就更操蛋了,低速电动机调速,高速发动机直接接管。比亚迪更是神偷,本田叫immd,比亚迪叫dmi。你想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简单。丰田就是靠行星齿轮啮合。本田就更操蛋了,低速电动机调速,高速发动机直接接管。比亚迪更是神偷 ...

请教下,本田与丰田,谁的混动技术更强更新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本田与丰田,谁的混动技术更强更新进?

各有所长罢了!

网友:
比亚迪的最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本田与丰田,谁的混动技术更强更新进?

个人认为,本田是新时代下的产物,但是锂电池寿命有待考证。本田绕不开丰田混动专利,原先对标普锐斯有一款思域混动,但是电池不给力都召回了,然后就让丰田一家独大。后来动力锂电和大功率调节管面世,本田又收拾出来给客户,但是效率高很给力。技术应用上,本田是激进的,丰田是保守的。不管如何,本田保8年电池呢,上吧!锂电有一个毛病,冬天不给力啊。丰田用的 镍氢冬天也有保护,夏天电池出力的工况天冷就不行了,发动机强起,冬天都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比亚迪的那个DMi 也算并联?

其实就是发动机参不参与输出动力罢了,串联不就只充电,不参与动力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本田是新时代下的产物,但是锂电池寿命有待考证。本田绕不开丰田混动专利,原先对标普锐斯有一 ...

在广东地区混动还好,卡罗拉自重1.5吨,电池额定10度电,发动机1.8L现在开了6400多公里,平均4.2个油,走市区比较多,高速偶尔跑一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广东地区混动还好,卡罗拉自重1.5吨,电池额定10度电,发动机1.8L现在开了6400多公里,平均4.2个油,走 ...

南方适合丰田活动,一个台湾人跑普锐斯就是3.2。北方就完蛋了,热车或者等红灯油耗就能涨0.2个。(一直用加油后油耗)如果用重置后平均油耗就是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比亚迪的那个DMi 也算并联?

串联为主:只有车速和负载匹配上了1.5T 发动机高经济型模式的情况下恒定2000-3000转之间,离合器C1C2全部结合,发动机才直接参与驱动车轮。只要脱离最佳工作包线就切断发动机和车轮的机械联系。在电传动模式和纯电动模式来回选择。60以下低速、市区工况电动为主、60-100中速区间发动机接入之间机械驱动+充电,100Km以上高速切换成电传动。

比丰田行星齿轮方式简单,低成本,但是切换时候动力不够平稳。   比亚迪还是挺不错的,比较低的成本下,省油确实是做到了。性能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