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修万和牌燃气热水器易熄火故障

楼主(2021-04-15):
自家万和牌燃气热水器,已使用10年了,近期出现每次使用首次点火后易熄火,二次或三次点火后才正常工作。故障原因可能性最大的是与温度探针有关,或探针性能下降,或探针有污垢,打开面板,拆开燃烧室密封盖才能看到探针和点火针,用长镊子夹药棉蘸酒精擦拭探针表面以清除污垢,顺道清理了一下点火针,清洁后故障排除。
图片是阴雨天且没有开灯拍摄的,图片曝光明显不足,很模糊,敬请谅解。

网友:
都2121年了,换个千把块钱的手机不难吧

网友:
热水器的使用寿命到底靠谱不?要不要换年限来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就算阴雨天,拍出来也不会是这效果吧,太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就算阴雨天,拍出来也不会是这效果吧,太渣了

估计摄像头玻璃上面有油了

网友B:
万和热水器 是最辣鸡的

网友C:
风机叶子里面清下灰 可能会有效果,我家能率之前清灰之后,不容易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叶子里面清下灰 可能会有效果,我家能率之前清灰之后,不容易熄火了

谢谢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和热水器 是最辣鸡的

同意。当初还以为名牌呢。买个冷凝式的以为省气,

网友D:
你这个应该就是感应针的问题都烧黑了。光酒精擦不够,得用砂纸打磨掉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就是感应针的问题都烧黑了。光酒精擦不够,得用砂纸打磨掉氧化层。 ...

探针在狭缝中,不易打磨,取出也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和热水器 是最辣鸡的

前锋才是垃圾,家里两台两台基本都在同一时间坏。万和的配件多。前锋的坏了配件只有厂家有。

网友:
检查一下风压感应开关。

网友:
我家的万和燃气热水器也用了十几年,现在都还在使用中,就早段时间点火器坏了,花了几元钱在拼XX买了一个点火器换上就搞掂了,拆下来原装的点火器的电路板是用软硅胶密封的,我把密封胶徒手慢慢抠掉后进行检修,发现只是三极管S8550的一个脚被腐蚀断掉了,更换一颗新的三极管彻底修好,于是就把这个修好的又换到热水器上使用,目前已经使用了半年由于一切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万和热水器 是最辣鸡的

拆过万和的燃气灶,觉得还是靠谱的,但卖场说现在的不比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过万和的燃气灶,觉得还是靠谱的,但卖场说现在的不比过去了。

做工这方面我不太懂.
但是售后服务这块的确是最最最辣鸡的

网友:
科技在进步,但质量不如以前的好了,前阵子才买的万和热水器,出水管是塑料的呢!面板明显有一个坑,居然也能出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宝贵经验。

不客气 我家也有一个万和也还在用,超薄但不是恒温的

网友:
我现在在修的一台万和热水器和你图片上的几乎一样,能看出来的区别是火焰探针在燃烧室的最左侧,也就是说火焰探针在点火针正的对面。我热水器的型号是JSQ16-8C。
我请问一下:你这台热水器在火被点燃时,是最右侧三分之一火排先点燃,然后整个火再全部点燃,还是在点火时整个火排同时点燃?
或者说那两个并排的电磁阀是否同时被供电?我热水器的问题是左电磁阀无供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