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KTB2-225继电器

楼主(2021-04-15):
拆了一个汽车的驾驶位车窗控制器,里面有一只继电器,型号为KTB2-225,没找到资料,看型号像时间继电器,有8只脚,不知道里面构造,好奇心比较强,拆开看看,画个草图供参考。
KTB2-225继电器(网络图片),有8只脚。

暴力拆解(扒皮了),这是里面,可以看出来是两个独立的继电器。

侧面,一只线圈。

另一面的线圈。

顶部,可以看出两个继电器的衔铁部分是独立的。

后面也能看出来是独立的。

正面的静触点是一体的(右侧出线),动触点也是一体的(左侧出线)。

底部(被我搞掉一只脚)。

继电器内部接线示意图(相当于左右各一只独立继电器,中间的四个插脚分别是两个继电器的线圈)。每个继电器有一组转换触点,但两个继电器的两只静触点相连,两只动触点相连,两个衔铁是独立的。

这种继电器多数用于车窗玻璃的升降控制(假如静触点接电源正极,动触点接电源负极,两个衔铁接电机。一个吸合,另一个释放,如果是升;反之是降,如果两只继电器同时吸合或透视释放,电机是不转的),不知道有什么利用价值,型号KTB2-225。225可能是指线圈电阻225欧姆。还有一种常见型号是KTB2-160。
谢谢围观!

网友:
这里边铜不少

网友:
驱动电机正反转。

网友:
里面铜还是不少的

网友:
好的就拆了?

楼主:
关键是不拆不知道里面的构造,不知道该怎么用啊。测不明白这几个触点的关系。

网友(2021-06-05):
相当于俩单刀双掷继电器组成的切换电路,其常开、常闭触点并联作为输入,动触点做输出(不能反),集成到一个壳子里面还是挺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