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功放开机烧4007 求指教

楼主(2021-04-15):
如题,老功放一开机就烧图示的4007 试着更换了两个同型号的  还是烧(观察了两个4007是并联的 但是极性是正负相反接的)本人小白  很想救活它  求大神指教

楼主:
测试了蓝色输出线电压都正常  都是33V

网友:
拍仔细点,把后面也拍到,大伙才能分析是那段电路。1N4007工作电流1A,能烧它,说明电路后面有严重短路了。

网友:
把板子底面照片发出来看看才可以弄准故障所在。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A:
并联反接两个4007,似乎一段连着正负电源的地端,看看另外一端连着哪里?不是太明白这两个二极管的用处。这功放用两个环牛是比较奇怪的地方,难道二极管是连接两个变压器作对称电源的中心抽头,顺便完成保险丝的功能?

楼主拍下后面或者跟一下电源电路,不要随便换管开机了。

网友:
  很可能KBU1010集成块烧坏、黑色散热片的那个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反接两个4007,似乎一段连着正负电源的地端,看看另外一端连着哪里?不是太明白这两个二极管的用处。这 ...

上面那一个变压器是输出变压器(极有可能是个假变压器,输出线从里面过了一下而已)。如果那个变压器是真输出变压器,那么这台功放就不是家用的,而是广播功放,类似商场用的。这功放居然还是单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一个变压器是输出变压器(极有可能是个假变压器,输出线从里面过了一下而已)。如果那个变压器是真 ...

这款是广播功放,70和100v定压输出,上面的环牛就是输出70和100,好,有时间把后面照片拍出来,谢谢

网友:
后面短路了,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