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象印电饭煲NP-JB10-7段压力-报故障E12和E09的

楼主(2021-04-15):
本人第一次发贴,可能逻辑不会很严谨,随笔写上来的,仅供参考。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象印电饭煲型号为NP-JB10-7段压力的。

收到之后工作就报故障为E12,但保温功能正常的。于是拆机。之前拆过类似于象印的电饭煲,传感器有在上盖,上盖就两个螺丝,拧下来后

楼主:
我想存草稿的。。。怎么一口气变成发贴了?!!

网友A:
很复杂呀,这么多线,传感器,一出问题也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呀,这么多线,传感器,一出问题也挺麻烦的

不过这些个机子比较不容易坏,我拆开看了,这个机子好像之前修过一次,但整机使用时间挺长的了,十几年了,其它部件没坏,就压力传感器的磁铁坏掉了,造成没有压力感知,E09是失压,E12是超压也就是上限和下限的意思,里面的传感系统挺精密的,我网上查了,这个东西是用在感知称上,或者自动电路上用的。

网友:
鬼子自己用的东西(不是出口型号),质量确实不一样,看似比出口的好,但100V用起来真的不方便。

网友B:
用了挺长时间啊,磁铁都变粉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挺长时间啊,磁铁都变粉末了。

2008年的,十多年了,以前的强磁,只剩一副皮了,好像这个是通病的。。。

网友C(2021-06-04):
万用表也是日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也是日本的......

谢谢分享,国产的没有这个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也是日本的......

这个表挺准的啊,我喜欢用来量电阻。比黄皮都要准,速度还快。

网友(2021-07-23):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些个机子比较不容易坏,我拆开看了,这个机子好像之前修过一次,但整机使用时间挺长的了,十几年了 ...

我的象印sc-10(使用了8年)也是出现该故障,故障码为e09,能否帮忙修下,费用请计。

网友(2022-06-13):
有一个一样的,先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