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铁锂4串的充电时间和容量问题问题求教

楼主(2021-04-15):
自己组装了一个3并4串的铁锂
单块标称100AH的二手锂电,测试每一个电压 在2.88-2.93左右,3并4串后 想做一个 12v 300AH的电池。

因为是二手的电芯,所以担心容量问题。

我昨天开始充电的 之前,电池的电压是 11.5v  不是已经就是接近没有电的状态。

然后我用限流限压的充电器充,限压到15v 最大电流32A

然后充了6小时 保护板都保护了。

目前充满电后空载电压只有13.4v 放置时间再久一点 就只有 13.11v了

这不是说意味着,我这电池组的最大容量 只有 6x32= 192AH? 也就是每块电池的容量 最多也只有 64AH???

网友A:
建议单片测容,你这样根本没法测出容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单片测容,你这样根本没法测出容量来

没有设备逐个测试,实在是太麻烦了。。。。。想想都头大。。。

网友:
你想的美!你能全程6小时都是32A?后期电流很小的!

欲知锂电之容量,坛友遥指放电仪

网友:
你得测量每串的电压,,冲到保护板保护是不对的,

网友B:
算法肯定不对,不可能整个充电过程都恒流32A,所以肯定没有192AH,还不如接电度表测的准

网友:
13.11/4=3.2775,你这个电池应该不行了。一般铁锂充电3.6V后放置半小时电压会回落到3.45×4=13.8才是正常。你这个掉的太多,应该是办残品。

网友:
只能单个测试放电容量,充电3.60-3.65v,放电一般放到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法肯定不对,不可能整个充电过程都恒流32A,所以肯定没有192AH,还不如接电度表测的准 ...

充电器效率87%,电度表走了2.6度。

网友:
还不如买成品12V. 有个12V260AH的铁锂.
回来自己加保护板.

网友C:
铁锂好像就会自己掉电压,我有几块都是放一段时间就稳定3.3V多一点了,但是容量是否减少我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好像就会自己掉电压,我有几块都是放一段时间就稳定3.3V多一点了,但是容量是否减少我没有测试过 ...

嗯嗯,我现在分开测试。都慢充到3.65  看一下
降压情况
然后再测一下 几块电压降的快的容量

网友:
库伦表加电炉丝

网友:
锂电池的内阻都不一样你怎么组电池组呀?只能单个测试完后再分组匹配吧!听你的描述这些铁锂电芯的性能应该都不太好了,只能将就用了。

网友:
你这样只能说电压最高的到保护板保护临界点了   不能说明电池容量   需要单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