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助力车续,关于在闲鱼买电池和电芯组电池的测试结果

楼主(2021-04-15):
近期把我的旧自行车改成了助力车,体验了电动助力上坡的爽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934
电池作为重要的高价值部件是续航的关键。先后在闲鱼上买了一个成品电池和10个电芯作组装,下面作一个比较。

成品电池10串4并号称10.8Ah,经测试有9.65Ah,内阻有100多,空转1A时电压掉0.1V,急加速时电流10多A掉电1V多。
加充电器188元,可以说比较超值。试了在助力情况下跑30公里没问题,我的电池箱正好可以放下两个这个电池,两并就可以跑60公里了。

这是微宏的号称15AH,13元每片,邮费也不便宜总价165元。
这个电池我看淘宝和闲鱼都有不少卖家,应该是拆机电池重新焊了电极。

重量330克多点。

电压都在3.81左右

测试内阻,电压表用4位表,电流表是3位半

用1欧的电阻2串3并放电,等电流和电压数值稳定后记录下。

再用1欧的电阻2串放电,也记下数值。

电压差除电流差就可以得到内阻

10片内阻从2点几毫欧到5点几,和卖家宣传的1点几欧还是有差距的。

抽测了两片的容量从4.1放到2.8容量在9.5AH左右,新电池没有折腾太利害。
问了卖家说新配方电池可以充到4.3,从4.3放到2.5估计才有15AH。
听听就好,闲鱼的东西拼人品的,包括买家和卖家的。

组装电池,用层板开槽作支撑架加双面胶,要注意安装时电极的保护,放火花就不好了。

放电测试,用家用取暖器作放电电阻,并联大概12欧左右。内阻大概40多毫欧,比上一个电池低了一半多。

从42V放到28V有11.36AH容量基本符合预期。还没有加保护平衡板,充电用的两个模型充电器,一个充5S比较麻烦。

试车,电池体积大刚好放进电池箱,也较重。空转基本不掉电压,内阻小点。
出门试了一趟青城山到街子走后山方向河边爬山大概30多公里,回来电压37.3伏,估计续航比上一个电池差不多。

准备加保护板了,用航模充电器比较麻烦还是用普通充电器了。
昨天原来的36V充电器坏了,已下订单等到了继续测试了。
组装电池还是很麻烦的,为此还又专门买了100W的TK-100焊台,原来的功率小了。
如果加上线材、保护板成本也不低,关键很花时间,至少3,4个小时吧。
折腾都还没完,又想改中置了要忍住:Strive:
写个过程,给大家在闲鱼上淘电池的作个参考。

网友:
可以,这坑不错继续往下挖你会发现这电池还能改进,还需要增加设备

网友A:
最近搞的天劲12安时的全新单体14串做了一个电池,容量没测试,内阻在2.5左右,本地拿的货14元/片,电池成本200元,保护板花了30元14串20A的电流,不锈钢盒子花了40元,算起来成本也要300了,单体用704的硅胶粘成整体再焊的。用的48/60伏500W大饼电机(不是那种带超越离合的),今天出去跑了一圈30多公里,极速能跑到40呵呵。用永久的山地改的前驱。整体感觉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搞的天劲12安时的全新单体14串做了一个电池,容量没测试,内阻在2.5左右,本地拿的货14元/片,电池成本 ...

厉害,前驱发点照片来学习一下。
电池还是要经常用才划算。

网友:
楼主,这个电池一致性怎么样,分过容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近搞的天劲12安时的全新单体14串做了一个电池,容量没测试,内阻在2.5左右,本地拿的货14元/片,电池成本 ...

这个破论坛要审核,有点烦。加上我本来就不怎么会发图片,爱疯的手机貌似还要用爱思才能上传到电脑上图片还要压缩。所以除非不得已,我的帖子很少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论坛要审核,有点烦。加上我本来就不怎么会发图片,爱疯的手机貌似还要用爱思才能上传到电脑上图片 ...

用手机是可以发贴的,直接登录就能发。

网友:
锂电池真要谨慎,拆下来的二手电池更要注意,这种自己组装的更不要在家里充电和存放了。

网友B:
那就先来个中置荼毒一下吧

网友:
咸鱼,现在买4个8个单体铁锂(40~60ah),问过十几家,没得卖

网友:
我也改了个 还没上电池 主要带小孩 自己骑太累 51全市大搜捕 不准备装了

网友:
别用三合板做这个啊 三合板受潮什么的会导电啊

楼主:
加了同口保护板,电池电阻略有增加,现大大概60多毫欧。

测试充放电一次没啥问题,封装时留了个口可以单独检测单组电压,用魔术贴作保护。
等天气好了测长途跑到没电,最近天天下雨

网友:
在咸鱼刚买了个中置电机的20折叠,助力骑行的确轻松,能跑60公里。就是电池有一块充不了电了,正琢磨怎么修复。估计需要拆外壳和保护板了。

网友C:
DC和Wii被我发现了啊,还有时间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和Wii被我发现了啊,还有时间玩吗?

这都看见了
还有PS one,FC原版,MD,3DS
的确没时间玩,纯收藏了。
DC在20年前还是玩得不少的,还有不少游戏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来个中置荼毒一下吧

菊花一紧!二手电池怕怕

网友:
非法改装车上路交警要抓的

楼主:
周六总算有时间骑个长途。全程75公里多,先用自组电池,助力骑行,55公里电压31v控制器保护,加不了速。换第二块电池,纯电骑行20公里,回到家36.1v。看来两块电池在部份助力下80公里平路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