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奥睿科4口USB3.0-HUB(ORICO W5PH4-U3-V1)

楼主(2021-04-15):
粘桌子上的usb  hub,撬起来的时候底盖分离了,所以就拆开看一下,这个usb  hub速度还是不错的,固态硬盘拷贝200-300mb/s是没问题的,就是鼠标的无线接收器插上面,再插usb 的U盘或者移动硬盘鼠标移动就很卡,不知道为什么。

VL813

网友:
USB3.0对2.4G频段有干扰的,为什么没几个手机USB接口支持3.0呢?为什么以前有的手机支持3.0还有选项关闭呢

网友A:
之前搞过一个酷比魔方的win10平板,带有USB3.0接口,然鹅屏蔽可能没有做好,一使用3.0的设备就会导致2.4G的wifi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搞过一个酷比魔方的win10平板,带有USB3.0接口,然鹅屏蔽可能没有做好,一使用3.0的设备就会导致2.4G的 ...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鼠标usb接收器插上,再插移动硬盘,鼠标就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