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万里扬led吊顶集成灯300*300号称28w

楼主(2021-04-15):
样子还行,功率估计就是随便标的

网友:
同类的实测14-18w

网友A:
那个28w是指估计是指那个LED控制装置,可以装最大输出28W的恒流电源驱动。12颗2835,估计到不了28W,最大能到18W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28w是指估计是指那个LED控制装置,可以装最大输出28W的恒流电源驱动。12颗2835,估计到不了28W,最大能 ...

前一句同意,后面的一句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句同意,后面的一句不懂...

目前常见LED灯板使用的2835贴片,单颗最多内置3个0.5W芯片,单颗1.5W。

网友:
只有5块钱吧

网友:
哪有5块钱的车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28w是指估计是指那个LED控制装置,可以装最大输出28W的恒流电源驱动。12颗2835,估计到不了28W,最大能 ...

2835能干到多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35能干到多大功率?

目前见过1.5W的,内置3串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