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电容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21-04-15):
不是学电子科班出生的,网上买了一下杂电容,本想分一下电压容量,当拆开后可把我难倒了。

满满的一袋电容,估证有400+

里面多数是这两种电容,那么问题来了,这二种电容都是6.3V的大小也差不多大,可一个有1000,而另一个却只有470,难道这个标的不是容量uf?怎么同样的体积差这么多?
好了下面的电容多数容量不认识,有的连耐压都傻傻分不清,请论坛的大神帮忙分一下。十分感谢!

1#

2#

3#

4#

5#

6#
其中5#和6#都有K 口,这个会是容态电容吗??

网友:
标识可以网上查,容量这个不一定,有些是虚标的,用esr表测下比较好

网友A:
简单,拿个万用表测一下容量不就知道啦

网友B:
固态,我也傻傻分不清楚,我甚至连涂着红色那边是正还是负都不确定,因为一般红色代表正,

网友:
有K或者X纹的是假固态,电解套铝壳冒充的...

网友:
我在上个月左右也买了几种固态电容,中间曲折很多。十年的笔记本CPU供电电容出问题了,2.5v560淘宝买了几个,顺便打算把大部分电容换一下,容量2.5v560 25v100 6.8v450.品牌富士通钰邦黑金刚三洋韩国某品牌。买回来以后发现一致性很差例如一条编带上的560uf用普通万用表测量居然测出590uf530uf各种容量,三洋电容拆开后里面都没缠满空荡荡的最外面居然是黄色和黑色混合色,大家都知道固态是黑色的所以找卖家退货墨迹了半天退款不退货。以为自己又一次识破了奸商计量,中间有三种电容不得不说钰邦电容和富士通25v100uf还有黑金刚固态。黑金刚买回来发现是电解电容和固态一样外形,卖家说他没标固态是我没看仔细我一看他确实没标固态,他还说我电脑主板上的25v100uf不是固态,我当时还不信,换下来一拆居然被他说中了原机电容也是电解电容真是隔行如隔山卖家只看了图片就能确定不是固态。最后说说钰邦和富士通这两种后来我在立创买了 拆开居然和淘宝买的一摸一样,但立创的一致性很好基本相差3uf以内。话说钰邦固态内部做工真不咋地其它固态里面电解纸还能凑合着展开钰邦电容里面就像豆腐渣一样一剥就烂。至今不明白淘宝的货为什么一致性很差,内部和立创的一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我也傻傻分不清楚,我甚至连涂着红色那边是正还是负都不确定,因为一般红色代表正, ...

不一定是红色,深色的那边是负极

网友:
821,391,这里的1应该代表一个0,即820和390微法。问题是这种电容电脑主板上有的是

网友C:
现在的标法标准比较多,比如221,电解是220uf,涤纶就是220pf,按这个自己去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标法标准比较多,比如221,电解是220uf,涤纶就是220pf,按这个自己去判断
...

刚刚也在不断的学习,发现470是47*10^0=47uF
那1000是不是100*10^0=100uF?

楼主:
刚刚在信达的网站上查了一下,又推翻了470是47*10^0=47uf的算法

网友:
又有理由淘一个液晶屏电容表,按个键等一下就看到容量了,20来块钱。也可以用来测二极管或者三极管

网友:
我也看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拿个万用表测一下容量不就知道啦

再拿个耐压表,打一打耐压!
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测测介质损耗角正切值,基本就齐了

网友:
电容体积是看厂家的材料和封装能力,电容容量和电压决定了电容内部电极片之间的厚度,面积决定了容量,叠加在一起就是电容的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也在不断的学习,发现470是47*10^0=47uF
那1000是不是100*10^0=100uF?

标1000就是1000μ,3位标法的话100=101,1000=102,以此类推。

网友:
你这不错了,我前段时间卖了一斤混装立隆固态,得有小半无标的,耐压容量多少都不知道呢,那才叫翻车呢

网友:
标多少就是多少,贴片电容又不会特别大

网友:
你说的K口就是防爆槽,就是电容顶部有槽,这类电容一般都是防爆电容,K,Y,+这三种防爆电容比较常见,!

网友:
我一般还是板子上拆了用 没办法 坛子里说套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