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二个小风扇

楼主(2021-04-15):
还有一个是罩极接220v有点危险。多是不花钱的。

网友:
那个罩极电机风扇很好 我也做了一个 非常静音 风力柔和  适合睡觉用

网友:
这电机好久没见过了 ,上次见印象里还是老式唱片机里用 20多年前

网友:
应该把罩极风扇包起来才安全.反正发热量也不大.

网友A:
罩极风扇效率不行的,还是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罩极风扇效率不行的,还是扔了吧

效率很低吗??我看好多220v的小风扇都是这种电机

楼主:
现在很多100元左右的循环扇多是用的罩极风扇。好像说比较耐用,,效率高不高就不知了。

网友:
这样的风扇功率小风力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