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你们一般多久换火花塞,拆开看看跑了8万km的火花塞咋样。

楼主(2021-04-15):
小三已经跑了8万3了,火花塞一直都没换过,今天拆开看看咋样了。

这种好像是双铱金火花塞,江淮还算良心。

这样子的燃烧效果如何?

今天下单买一套,改天自己动手把它换掉算了。

楼主:
火花塞是火炬的KL6RTIP

网友:
看起来都烧脆了,6万公里就该换了吧

网友:
我的小三快10万了,还是原装的NGK,6万的时候闲的拆出来洗过一次

网友A:
间隙过大,可以换了,换原厂的就行

网友:
燃烧良好。双铱金火花塞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B:
不是最好,稍稍过浓了有点,极品应该里外都是砖红色

网友:
看电极形态还挺好的,清洁一下电极继续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也是8万多的时候换的,铱金的吧,博士的也是差不多一样价格。拆下来看的时候,感觉烧得很好,应该10万的时候再换都没问题。

网友:
火花塞只要电极没烧蚀,都可以用的。我的踏板车跑了6W公里了,因为进气管破了不知道,造成拉缸,火花塞电极有点烧蚀了,才换的火花塞,之前一直是出厂那只,虽然中途买过NGK,南京雷电,还有一些,但一直没换上用。

网友:
想要找的东西这里面都有啊。大数据牛。。。

网友C:
换了,香蕉水泡了,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最好,稍稍过浓了有点,极品应该里外都是砖红色

分油品,无铅是灰白的   有铅是砖红   锌锰是黄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香蕉水泡了,复用

白醋就行。泡完用牙刷一刷就搞定了。     别沾水,白醋脱脂能力很强,沾水就锈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过大,可以换了,换原厂的就行

出厂间隙1.1,这个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油品,无铅是灰白的   有铅是砖红   锌锰是黄褐

不管什么色,里外基本一样的颜色才最合适,图中明显燃烧不完全

网友:
没事没事继续用

网友:
这燃烧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醋就行。泡完用牙刷一刷就搞定了。     别沾水,白醋脱脂能力很强,沾水就锈蚀了。 ...

手上有什么用什么,白醋也行。
图里白金还挺亮,间隙可以用塞尺测测。没有用普通钢尺就行。
打火机还不一定有这个小呢。不是一样燃。

网友:
这种是依铂金火花塞吧?再跑2万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