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自己动手改造360行车记录仪m301p后摄像头线,解决信号异常

楼主(2021-04-15):
上次买的360行车仪m301p,一直都没用后摄像头,最近有点闲,就向捣鼓一下。
网上买了一套后摄像头线和摄像头。
买来发现不匹配。
提示信号异常。

这玩意又没啥科技含量,采用的3.5mm耳机插口设计。看来是针脚定义出错。

一共4条线 一般黑色地,红色电源价,
黄色视频,白色倒车线。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在实际安装调试。

搞定了插头各线的定义。

附送一张图对比一下。

接下来就是安装后摄像头。
采用隐藏布线。
摄像头安装在后尾门上。

接上倒车线就ok,倒车线要注意正负极,错了也会提示信号错误的哦.。

网友:
这个用起来准吗

网友:
后尾门上,整体给个图片

网友A:
买摄像头带的线超垃圾!装尾门上开关门次数多了线很容易断。

网友:
我的行车记录是4S店送的双录,前后都录,前置的效果还不错插卡看1080P h.264编码, 就是后置很渣 分辨率320*240那种级别,也是你这样插3.5MM接口不知道怎么接,看你帖子有感而发哈哈哈,以后有空了 前后都搞成1080P的

网友B:
请教一下,倒车线是什么线?倒车灯?这是不有倒车影像的才接这个线?要是不用倒车影像功能只录像就不用接这根线了?

网友(2021-05-15):
以前的凌度后摄像头是USB的,虽然接口也是和你这种2.5mm的耳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倒车线是什么线?倒车灯?这是不有倒车影像的才接这个线?要是不用倒车影像功能只录像就不用接这 ...

只要用后摄像头都需要这根线。

网友:
这个牌子怎么样,质量好吗,好用吗???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A:
买摄像头带的线超垃圾!装尾门上开关门次数多了线很容易断。

肉丝推荐一下,什么线质量好点

网友:
请问下大大,360这款行车记录仪是后视镜式的,前后双摄像头,带倒车影像,但是后视镜显示器屏幕太小,我想把后视摄像头的倒车影像再分出一条线接到到导航大屏幕上去,请问可以实现吗,谢谢!需要怎么接线呢

网友(2022-01-22):
我的也是这样,突然有一天提示倒车影像信号异常,能手动和倒车自动切换,但屏幕就是显示信号异常,我以为是后置摄像头坏了,买了个新的安上之后还是这样,请问这种情况下是连接线坏了么,连接线都包在里面是打开后备箱次数太多所以损坏了么

网友(2022-07-20):
贊,这个直接改下接头接线 太好了。

网友:
我后摄独立工作,和前摄一样。

网友C(2023-05-27):
大哥 m301 可以接 1080p 的后摄像头吗?

楼主(2024-03-20):
引用 网友C:
大哥 m301 可以接 1080p 的后摄像头吗?

不知道啊,cpu能带动么

网友:
妥妥技术流,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