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涡轮风扇为什么比暴力风扇要小风量?

楼主(2021-04-15):
相近的参数,转速功率差不多,为什么涡轮风扇的风量只有暴力风扇的几分之一。

是因为涡轮风扇的风压更大吗??? 假如用来吹灰尘,同样的功率,哪个更大风力呢??? 还有一种双电机的风扇,店家说比涡轮的风力大??

网友A:
你确定尺寸和转速都一样吗?我看淘宝上卖的扇叶类型都不一样,更别说扇叶大小了,但比功率是没意义的

网友B:
轴流风机没改变空气流动方向,效率是比离心风机高一些的
但是相同尺寸下离心风机的扇叶面积可以做的更大,所以风压通常可以更高

网友:
哪暴力扇的风压还比涡轮小呢

网友:
侧面出风和背面出风的方向和开口大小都不一样,风量肯定不一样。跟家里水管一样,开口越小压力越大,平时浇花 捏着水管口就感觉喷出的水压力大点喷的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尺寸和转速都一样吗?我看淘宝上卖的扇叶类型都不一样,更别说扇叶大小了,但比功率是没意义的

...

尺寸不一样。但钻速即时更快风量也比不上。我觉得应该是出风口大小的问题。 风压和风量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尺寸和转速都一样吗?我看淘宝上卖的扇叶类型都不一样,更别说扇叶大小了,但比功率是没意义的

...

品牌 台达DELTA
型号 BFB1012EH

尺寸 97*97*33mm

轴承 双滚珠轴承

标准电压 12V

电流 2.94A 2.7A

转速 7000RPM

风量 49

噪音62DBA

网友:
一个是风量大,用于风道中阻力较少的应用,如开放式应用,机箱风扇,直吹等。
一个是风压大,用于风道中阻力较大的应用,如有防尘网,或风道窄长的环境。

网友:
风机特性决定的,离心风机压力高风量小,轴流风机压力低风量大

网友:
总风量其实差不多,轴流风扇中间的出风量远小于旁边,大部分空气被压缩到了外围,涡轮风扇的出风口出风相差不大。
其次一般电脑用涡轮风扇是带温控的,温度达不到不会全速,都达到全功率其实风量和噪音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流风机没改变空气流动方向,效率是比离心风机高一些的
但是相同尺寸下离心风机的扇叶面积可以做的更大, ...

  这种双电机的呢  老板说比涡轮的要大风力

网友:
在我看来,风扇这东西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而不功率大小如何!
使用的环境和要求不一样,所用的风压也是指的不同地方。如要抽风的风机,你不能以出风的风压计算吧?

网友C:
这种就是为了解决轴流风机压力不够的,两级加压,

网友D:
一个是直接排出,一个是转弯排出,转弯排出的空气在风道上受阻力消耗了不少凤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是为了解决轴流风机压力不够的,两级加压,

店铺老板说,双电机的比涡轮的力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直接排出,一个是转弯排出,转弯排出的空气在风道上受阻力消耗了不少凤的能量。 ...

离心式的压力大,至于流量,转的更快一点就行了,这种关键是看需求

网友:
同功率下,涡轮风压大,风量小;轴流反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尺寸和转速都一样吗?我看淘宝上卖的扇叶类型都不一样,更别说扇叶大小了,但比功率是没意义的

...

这种吸力是不是要比那种暴力扇要大

网友(2021-05-31):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散热器中心部位,通常刚好是温度高的区域,同等风量在温度高的区域,能带走更多的热。
再来看轴流风扇,中心部分是电机刚好一丝风都没有。好钢都被用在刀背上了。
涡轮风扇不仅不存在中心,甚至可以调整出风口方向针对散热器中心部位,好钢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