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移动T12焊台2.0,原谅我奇丑无比的方孔

楼主(2021-04-15):
前几天做了个移动焊台,但是很丑,并且没有电量显示,秉承不折腾难受的心理,又折腾了一下,加了个电量显示和单独开关。
手里还有不少牧田的电池,就想着再做一个电池用的,一个调压模块,一个开关,一个T12板子,搞定,心里有点小满足。

网友:
谢谢分享。。。。。外貌不重要,灵魂是根本。。。

网友:
折腾折腾,折腾的乐趣!

网友A:
这个体积好移动嘛?

网友:
红色的那个外壳是3D打印后再人肉开孔?

网友:
确实有点丑.....

网友B:
开方孔,用偏小一点的钻头开孔,再用小刀、锉刀慢慢修大,要有耐心
话说,都3D打印了,为啥不把孔画好再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方孔,用偏小一点的钻头开孔,再用小刀、锉刀慢慢修大,要有耐心
话说,都3D打印了,为啥不把孔画好再打 ...

直接买的3d打印的空壳,我不会打印,只能手动开了

网友C:
开孔一直是个头疼事,开关之类的我都买圆的。

网友D:
做个小台钻,当铣床用,开出来漂亮哟   btw: 好高大上的t12控制板

网友E:
请原谅我的审美观,我觉得白色盒子部分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桌子上的酒精瓶和我同款

网友:
该做就做,做就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孔一直是个头疼事,开关之类的我都买圆的。

开关我现在用的也是圆的  但是屏幕没有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小台钻,当铣床用,开出来漂亮哟   btw: 好高大上的t12控制板

感谢经验,我找时间搞一下试试
白盒子的哪个板子是直接从成品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体积好移动嘛?

主要是用起来方便,不用考虑插座了   我比较懒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原谅我的审美观,我觉得白色盒子部分还是挺好看的

其实我也更喜欢白色的哪个,而且里面还有空间,扩展性比较大

网友:
用锉刀慢慢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我现在用的也是圆的  但是屏幕没有圆的

某宝搜 GC9A01  但是不便宜

网友:
这是双焊台同时开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