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book11无法开机 指示灯一直亮

楼主(2021-04-16):
我的tbook11充电时充不进去电,指示灯一直亮,然后我重启后就开不了机,指示灯也还一直亮着,而且充电口附近发热,后来灯不亮了,也开不了机咋回事 有没有大佬来指点迷津。:Strive:

网友A:
拆开,直接上稳压电源,能正常开机使用,说明电池和充电线路由问题。我感觉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直接上稳压电源,能正常开机使用,说明电池和充电线路由问题。我感觉是接触不良。 ...

我从充电器接头取电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