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车尾灯电池盖加个锁

楼主(2021-04-16):
朋友们看到题目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加锁就是为了防盗吧,然而,这个锁不是防盗意义上的那个锁,是锁止的意思,锁住电池盖,使之不能丢失。

故事要从买了一个单车座说起。原来那个单车公爵650因为骑行距离太长,而且时间久远,车座已经寿终正寝了,原来一直想买个高级点的,但是发现高级的基本都不带中孔,而我一直希望要一款中间有透气孔的,所以看来看去,相中了这款原装的车座。这个车座本身带一尾灯,这也是相中这款车座的原因之一。
朋友们要问了,说了半天跟锁有什么关系呢,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这车座带的灯是用CR2032纽扣电池的,电池盖是旋转式开合,顺时旋转电池盖合上,逆时旋转电池盖打开,是卡扣式的,这种设计时间长了很容易因震动将电池和电池盖丢失,本人已经经历过两次了,还好,运气不错,都找回来了。
看到这里朋友们应该明白这帖子的目的了吧,就是加个小弹簧,卡住电池盖,让电池盖不会因为震动而松动丢失。

看图说话

这款车座不错,物美价廉,自带尾灯,两粒CR2032供电,一个快闪一个长亮,两个状态

车座倒立

尾灯电池仓

准备用这个钥匙圈做锁止弹簧,(原来是个圆圈,快拉成直的了)

按电池仓的形状折弯

按形状造型

在弹簧安置处开槽,使弹簧不会错位。(尾灯内部大簧接电池负,小簧接电池正)

用这个1MM钻头在电池盖上打锁止孔,

各个角度看一下,弹簧锁止时的样子

弹簧插进电池盖上的刚才打的孔中,这样不管怎样震动,电池盖都无法旋转,就不会丢失了。

需要打开换电池时,把弹簧往后扳一下,离开电池盖上的锁止孔,放在旁边,换完电池再把弹簧放回原位,靠弹簧弹性插进电池盖上的锁止孔

有这款车座或相类似的,抓紧改造一下吧,不然电池盖子丢失了就不好配了。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加个胶圈也行呀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和厂家申请专利

网友:
改动不多,方法实用。

网友:
不错,改天给没灯的座子里面加个灯

网友A:
在盖的凹坑位置纵向拧颗小螺丝也是个办法

网友B:
加个合适的胶圈也可以。另外2串2032能续航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盖的凹坑位置纵向拧颗小螺丝也是个办法

也不错。只不过,螺丝拧得次数多了,一样会松动,并且换电池的时候没这个弹簧方便,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合适的胶圈也可以。另外2串2032能续航多久呢?

胶圈应该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好像这个弹簧的保险系数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