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8路 RCA 4K 超高清码流仪 5400sp

楼主(2021-04-16):
8路  RCA  4K 超高清码流仪  里面是个D525主板,GT630 2G 显卡,2G 内存,32G 固态硬盘,接HDMI口  开机进入系统后就不显示了, 。进COMS显示正常 。 运行PE显示正常,配置如图。

网友:
分辨率或者刷新频率当前显示器不支持或者系统里设置了默认的输出口

网友:
RCA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